[音响] 来自欧洲CCCP的Riga-10(Рига-10,里加10)10灯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5-01-16):
Riga-10,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东欧某国家生产的大型台式电子管收音机,为当时的高档电子产品。

Riga-10外观简洁,采用不对称欧式古典风格的大面板造型。

这是一款十电子管、五波段的超外差式收音机,可接收长波、中波、短波1~短波3 共5个波段的广播电台信号。该收音机还可用于播放来自外部电唱机等音源的音频信号。为实现高品质音效和足够大的输出功率,采用推挽功放电路,在硕大的机箱中安装了300mm口径的 大功率宽频扬声器,并设置有低频和高频各自独立的音调调节旋钮。在使用收音功能时,中频放大电路内还有可调节通频带以改善音调调节效果的中频变压器,其中的可旋转线圈与高频音调调节旋钮联动。
技术指标:

长波 - 141.5~438 kHz
中波 - 510~1622 kHz
短波1 - 3.95~5.75 MHz
短波2 - 6.0~7.4 MHz
短波3 - 9.45~12.1 MHz
额定输出功率 - 4W,非线性失真系数不大于 5%
最大输出功率 - 8W
供电电源 - 可选110V、127V或 220V 50~60Hz 电网供电。
供电功率 - 85W
外形尺寸 - 605×310×340 mm
重量 - 24kg

在2025年,这台出厂已有70多年历史的收音机仍可正常使用。开机后能看到刻度盘顶部的调谐指示管发出绿光,白色装饰框下方的三个旋钮分别是低音音调调节、音量调节、高音音调调节。波段切换旋钮和调谐旋钮在机箱侧面。这款机型没有配置任何按键。

Riga-10后盖板上显示出这款机型拥有天线及地线插孔、电唱机输入(音频输入)插孔、外接扬声器(音频输出)插孔和电源电压选择器。保险管安装在一个可旋开的棕色塑料盖中。

后盖板上标记里加商标和制造厂名称的局部细节。作为当时的高档机型,各介绍文字都采用不同语言列出。电唱机、外接扬声器插孔旁边都有形象的图案示意。

Riga-10机箱内部。其中使用的电子管都采用50年代初流行的大八脚管。在机芯中间的铝壳圆柱体是内置可调旋转线圈的中频变压器,旋转高音音调旋钮时,其中的线圈将同步旋转,改变初级与次级线圈之间的耦合状态,从而实现通频带的调节。

Riga-10开机后的内部状态。主要的光源来自立柱刻度盘内的指示灯,机芯最右侧的整流管是所有电子管中最亮的一个。

从Riga-10机箱中取出的机芯。设计精巧的立式圆筒型刻度盘位于图中机芯右侧,切换波段时,圆筒状的刻度盘在联动机构的作用下,也会同步旋转,从而将正在使用的当前波段置于最前方。频率调谐指针中间的小圆圈指示当前正在使用的信号波长。

刻度盘内部,可见内置的指示灯。当整机切换到外接音源功能时,标有“Riga”的商标及电唱机图案的刻度盘曲面将会旋转到最前方。

补充图:从刻度盘圆筒底部仰视,可以看到刻度盘的圆筒是安装在一个能够被拉线机构带动旋转的垂直轴上。旋转波段开关时,就会同步带动这个圆筒转动。

补充图:在后盖板上粘贴的Riga-10日常维护使用说明,左侧图中绘出旋转开关与刻度盘圆筒的联动关系,右侧图展现更换刻度盘背景灯的步骤。

Riga-10的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滤波电容等元器件。因为电源滤波电路方案复杂,部分电解电容的负极外壳并不直接与地线相连(即机芯底板),因此在电容外包有纸筒。

Riga-10机芯底座下方的中高频电路。各波段的可调瓷介电容和线圈占据了电路基板上的大部分空间,中间由横梁支撑的部件是旋转式波段开关。

Riga-10机芯底座下方的电源电路及音频电路。为保证高档机型的良好性能,其中的高压小容量电容均采用了瓷管封装或金属封装的优质电容。这些高质量的元器件对于这台古董音响在出厂近70年后还能正常使用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

后盖板上粘贴的电子管位置说明。

Riga-10电路图。为保障高档机型的灵敏度和信号接收稳定性等指标,这款机型设置有1级高放、2级中放。

在这款机型的出品年代,其生产国CCCP采用指令计划经济模式,对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在内的所有物品的生产进行调节,并不在意利润高低这种问题,因此Riga-10的设计具有不惜工本的用料特点。整机24kg的重量相当可观。这款机型在出品后连续生产多年,但由于整机结构精致,生产工艺复杂,产量并不高。有一些Riga-10作为赠送外国贵宾的礼品被出口到CCCP之外的其他国家,并作为价值不菲的珍贵物品保存下来,这就是在中国能够看到Riga-10的主要原因。

感谢各位朋友的阅读。如果这样的古董机型拆解介绍得到普遍欢迎,后续还会有更多介绍不同机型的丰富内容。

网友:
这是苏联产的吧?

网友:
这么多年的东西保存的真好挺干净

网友:
当年的尖儿货,极少高档人士的奢侈品

看到了国产新管,备用品充足,不错

网友:
精美的机器,不计成本的用料,赏心悦目

网友:
频率盘是转动的吗?

网友:
文物级的收音机。

网友:
这是前苏联产的高档收音机,收藏佳品。

网友:
品相不错,当摆件值得收藏

网友:
看电路挺复杂的,管子多,当年的高端货啊。

网友:
工艺水平确实很高。

网友:
保存的真好

网友:
高档货,这种能放到现在还能用,真的不容易了,

网友:
以前家里有个cccp的手表

网友:
这个真厉害了,可以当传家宝啊

网友:
漂亮,机械结构细腻,不计成本的大作。

网友:
前苏联时代,拉脱维亚的电子产品代表了苏联的水平。

网友:
看起来赏心悦目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