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音频口转usb,这种线大家玩过么?

楼主(2025-01-16):
如何买到与设备完全匹配的充电线呢

网友:
有USB转3.5mm 4pin的音频线,但是这个应该是仅充电的线,2021年的时候我就买过这种音响,不包好坏,没配件,整个音响就有一个3.5mm输入,而且还带电池,整个音响没一个按钮,纯有线音响不带蓝牙,当时我也纳闷了很久,如何充电???

跑线路才搞懂这奇葩的设计,一个3.5mm输入,其中4脚负极,3脚+5V,1 2 单声道音频输入,而且3.5mm母座还带开关,插入的时候电池才通电,拔出电池不通电,奇葩不?

当时我就认为没个10年脑血栓设计不出这种音响,你说你都带电池要便携性了,为毛不带蓝牙?如果你设计的是有线音响,那带电池何用?而且为毛不单独设计个5V电源输入?

这种奇葩的音频带5V的 3.5mm我是一直没找到卖的,照片这一根都是我自己做的。

网友:
是USB声卡吧

网友:
以前有个老年MP3播放器,MINI USB接口的,本来想插在电脑上想给它充电,连接电脑后,电脑的音箱播放的是MP3播放器内存卡的东西

网友(2025-03-04):
这好像是iPod shuffle的数据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