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9元的TS457内阻表头接起来

楼主(2025-01-16):
到了好多天了。当时就垃圾堆里找出来一堆垃圾准备用上,原壳子里很空随便装进去,打算测试线接口使用USB A,直接剥开一条数据线一头做线。原打算用C的太小了不好固定。切好废料板子准备手工美工刀开孔,怕损坏电路就想把电路板从壳子里取出来再开孔,4个卡扣都顶起来了可是板子怎么都取不出来,从缝隙里一看里面有非常小的FPC显示屏排线好像都拽坏了,赶紧通电试试还能不能显示,万幸能显示。找接线图的时候看到图3,好嘛我正好已经3块5买了这个夹子,附带的4pin线也够长,就这样干。于是我懒病又犯了USB接口就被我舍弃了。准备的那个电池标称250毫安时,实测只有160,好几块都这样可能放几个月的原因,不过本来可能就不行是昂杰店铺处理的垃圾都是红包两三块买的。于是试验手头各种电池,考虑过3节7号镍氢,考虑过亚硫酸电池,反正放着也没什么用,试验里面放两节14500铁锂刚好,(3V电压表头可点亮使用。只不过电池符号显示空的)但是充电又是麻烦我手头没有铁锂充电芯片。最后打算买一节14500三元锂,(之前找过软包的都很贵,我3块红包只找到能买最大280毫安时的)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家真实容量的,到货后测容量500毫安时,打算镍片点焊起来装上,垃圾堆里找保护板的时候,翻找出一个小音箱里不行了拆出来的电池一测容量200毫安时,考虑到每次测内阻也要不了几分钟用不了多少电,就它了!因为懒病又犯了懒得翻找点焊了。最后就是连接起来,统统粘到后盖上,这个充电的板子不知是风扇还是什么的上面有个按键可以控制一个接口输出,正好当做开关,这个开关单片机费电也不管了,懒得搞物理开关断电,顶多几个月放完电后想用的时候充一下电。
本来也想过只做探针测试的,但是考虑到测mos导通电阻时候不能夹着不方便。不过这个夹子不好测电池内阻,因为4个触点没有弹性非常不好操作,两只手都要占用没法拍照。

网友:
今天两人的屏幕不一样

网友:
其实最后都会沦落到吃灰

网友:
挺会挤空间啊

网友:
做好了  就挨边站 别冷落了

楼主:
有了这个东西就是夹到各种地方看内阻了,可惜只能测45V以下不能测电动车电池。测一下法拉电容15串内阻都700了,10F的新的内阻也40,难怪以前更小容量的改装到手机里代替电池开不了机。

网友:
测电瓶的只能一只一只测

网友:
辛苦啦,制作过程太详细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需要弄个盒子才好

网友:
充电板为啥不用TC口的?

网友:
昨天看到某兮兮上43块就可以了。

网友A(2025-02-24):
还是要搞个盒子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搞个盒子才行

要什么盒子?这样完美,我用过几十次了,经常测电池。今天还刚用了,美中不足就是分辨精度太小了。除了这个夹子是硬触点不好测试电池,没有探针那么方便比较考验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