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cgsTpc工控屏幕+HL-201优利德钳表+Schneider空开

楼主(2025-01-16):
下班回来,楼梯间看见两箱垃圾
很多电线,还有几个机器盒子
左右看着没人,就翻了下
捡到三个工控触摸屏幕
一个优利德钳表
一个施耐德多联XX
一个西门子PLC
一个空开
本帖拆解
工控屏幕mcgsTpc TPC7062TD+优利德钳表HL-201+ Schneider LC1E18空开

首先是屏幕,外观灰很多
就不拍了
屏幕拆完了,估计大概是好的
也没什么用,板留下,外壳和另外两个没拆的,还回垃圾箱

以下是优利德钳表
什么型号我没看,没有电池壳,可能在垃圾箱,我有几块万用表
就直接暴力拆了
电池漏液了,表应该是好的,没漏到板上

蟹钳里面的肉

这个表应该没用多长时间
都没什么磨损

接下来是西门子空开

空开里面的线圈,铜丝比较细
没什么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修修还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修修还能用不?

我猜大概是没坏的,漏液没到板上
不缺表,用不上,就暴力拆了
只留下了板

网友:
优利德看牛屎形状象是山上来的

网友:
我是来看表的!

网友B:
是修理小工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修理小工放的吧

对门早出晚归的大哥扔的
上次扔了一把博世冲击钻
齿轮断齿了
橙色还很好,碳刷都没怎么磨损,捡来送人了,换个齿轮总成就好了

网友:
触摸屏是昆仑通泰比较早期的7寸低端屏了。新的卖300左右。

网友C:
钳表的线圈的线是铜还是铝?

网友:
这个牛屎芯片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表的线圈的线是铜还是铝?

没看,应该是铜的

网友D:
组态软件用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态软件用的屏幕!

三个屏幕,其中一个记号笔写着新风,应该是集中控制系统的
还有个写着恒温

网友E:
左邻右舍总有一些数码之家坛友不能理解的行为:
电饭煲温控电阻坏了扔了,排插线被老鼠咬了扔了,显示器外框黄了扔了,各种电源头5v、12v的用不上扔了。。。。。。

这就是我捡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左邻右舍总有一些数码之家坛友不能理解的行为:
电饭煲温控电阻坏了扔了,排插线被老鼠咬了扔了,显示器外 ...

仓库够大可以装旧货

网友F:
钳表估计是201,只测交流,不能测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钳表估计是201,只测交流,不能测直流。

都没看型号,直接就拆了

网友:
西门子200系列PLC,可以玩玩

网友(2025-02-25):
楼主,这样的垃圾还有吗?给我到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