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测手机卡流量套餐有没有虚标?

楼主(2025-01-16):
今天在测那张纯流量卡,用迅雷下载一个BT种子,文件本身1.7G,用小米系统的流量监测显示是用了2.4G,用流量卡的APP显示用了3.7G,可能是BT种子会自动上传?但是这个误差也有点大吧?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能缩小点误差的?

现在想的是下载阿里网盘里自己备份好的文件,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误差?还有啥好办法不?

网友A:
什么好测的,纯流量卡就没有不虚的。

网友:
专门挑一天不用,记下流量卡后台数据,刷几个GB流量,第二天再看流量卡后台的数据,一望而知
补充:
流量消耗器https://net.arsn.cn/
点击总流量可以设置额度
推荐自己配置节点,我用的是度盘安装包链接
https://issuecdn.baidupcs.com/is ... Setup_wap_share.ap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好测的,纯流量卡就没有不虚的。

那也看看虚标了多少嘛,目前两倍不到我是能接受的

网友B:
我的流量卡现在套餐是30G 3.9元/月, 实际使用13G左右可能就开始超额.但就是用了13G 只要3.9元那也是大大的值了...

网友C:
移动不用测绝对虚表

网友:
其实现在大的流量卡很少了。

广电的其实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不用测绝对虚表

测是为了知道大概虚标了多少,心里好有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流量卡现在套餐是30G 3.9元/月, 实际使用13G左右可能就开始超额.但就是用了13G 只要3.9元那也是大大的 ...

对啊,只要够便宜虚标一点也没事啊,我现在是2.9元40G每月,要包两年,这两天测测看到底虚标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只要够便宜虚标一点也没事啊,我现在是2.9元40G每月,要包两年,这两天测测看到底虚标多少 ...

这个价就是3折都行,只要服务商不停用这张卡.我的上一张流量卡就是被营运商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啊,只要够便宜虚标一点也没事啊,我现在是2.9元40G每月,要包两年,这两天测测看到底虚标多少 ...

可惜我这营业厅没这么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我这营业厅没这么优惠

都是网上买到,营业厅这种不会卖的,iot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就是3折都行,只要服务商不停用这张卡.我的上一张流量卡就是被营运商停用. ...

是啊,我包了两年,就不知道能不能用得到

网友:
我以前是用的路由器测(以前有一个路由器sim卡可以直接插上面),现在是把sim卡插在那种USB网卡上,再插电脑上,设置为按流量计费的连接,电脑会自动统计,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网友:
真没想过这种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流量卡现在套餐是30G 3.9元/月, 实际使用13G左右可能就开始超额.但就是用了13G 只要3.9元那也是大大的 ...

你的这么虚啊,,我的物联卡好呆也有个70%,,,100G可用70G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么虚啊,,我的物联卡好呆也有个70%,,,100G可用70G

我流量使用不多,每月15G足够,原本主号还有6G不限速流量,现在加了这个流量卡流量用不完根本用不完.

网友F:
流量卡是上行下行双向流量都计吧!

网友:
非常不错 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流量卡是上行下行双向流量都计吧!

是啊,所以要找个上行小点的办法减少干扰,这两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