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海塞尔头戴式耳机,与其他杂牌耳机相比,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5-01-16):
各位用过森海塞尔的头戴式耳机么?

森海塞尔耳机与杂牌耳机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A:
音频这东东很难用硬性点来界定,我现在用森海的HD206改蓝牙听起来还算顺耳但也就算顺耳,和用羊毛盆苹果头子+杰理蓝牙板DIY听起来一个特点,就是顺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这东东很难用硬性点来界定,我现在用森海的HD206改蓝牙听起来还算顺耳但也就算顺耳,和用羊毛盆苹果头子+ ...

HD206改蓝牙,你怎么做的?

接一个蓝牙接收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这东东很难用硬性点来界定,我现在用森海的HD206改蓝牙听起来还算顺耳但也就算顺耳,和用羊毛盆苹果头子+ ...

改蓝牙后,耳机线是不是剪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蓝牙后,耳机线是不是剪掉了?

是的哦,剩下俩圆孔没有堵,因为单元是内部独立空腔.然后里面空间多余的很,用了1200+300mah锂电池,具体能用多久没有测到过极限,头戴式这点重量也没有啥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HD206改蓝牙,你怎么做的?

接一个蓝牙接收器么?

找到合适尺寸的蓝牙耳机板子,外壳开3个5mm圆孔安装12mm的开关,开关在里面用工业胶封住后接线到蓝牙板,剩下就是开孔增加一个TYPE-C充电板给里面大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这东东很难用硬性点来界定,我现在用森海的HD206改蓝牙听起来还算顺耳但也就算顺耳,和用羊毛盆苹果头子+ ...

你的魔改HD206每天都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魔改HD206每天都用么?

我很多蓝牙耳机,常用的六七个吧,HD206这个经常用来在家听小说听抖音催眠噪音,因为不入耳又夹持力小,戴着就了也不会不舒服.要听音乐我还是喜欢用骷髅头CRUSHER WIRELESS,那带震动的低音真爽,就是这货的夹持力太大戴久了会耳根疼.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太好回答,只看评测的话,多年前一直排名最靠前。想知道为什么,自己找答案。

网友:
另外,楼主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耳机或音响吗?找到答案就知道森海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哦,剩下俩圆孔没有堵,因为单元是内部独立空腔.然后里面空间多余的很,用了1200+300mah锂电池,具体能用 ...

你平时经常用这个自己改装的耳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平时经常用这个自己改装的耳机么?

对的,经常用,基本主打.这个耳机主打HIFI不会有重低音所以适合听小说和看视频之类,长时间佩戴不适感低于其他耳机.

网友:
森海的头戴耳机和杂牌比起来当然要好很多,但是森海的耳机不同型号的价格价格差距很大,音质差别也很大。森海一下消费级低端耳机有可能是别的厂代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