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电流档无法改20A

楼主(2025-01-17):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前几天量个电流,发现UT136B+电流档最大显示10A,之前还真就没注意过。今晚没啥事儿就想改成20A吧。就是跳个线的事儿。结果悲剧了…
本来想,这么点活,也就是5分钟的事情。对着手册看看就是把pin44 asel由v-改成浮置。不过是截断根线,5min都嫌多…

打开后盖,在红X处切断就可以了。2min就干完了,装好。(这里借坛友的图片,我自己的表改了几处,很多飞线太乱)

改完了当然要试一下,结果发现悲剧了。
先调到电流档,手动把量程设置到20A,此时发现手动量程按键没反应了,怀疑是我焊接手艺太差,这表又被我改得一团飞线,估计是不小心碰到了。就我这表想不碰坏都难,平时我自己都不太敢拆着玩了。

然而,再检查一下发现,原来的两个按键也失灵了,这不应该啊。

再对照手册,说明我切断的不是给v-给pin44 asel置低,而是v-给key和hold置低。打开再量一下,果然如此。

原来v-是通过芯片底部连接到pin44 asel,再沿箭头标识方向给key和hold。
这样的话pin44是没有办法通过修改pcb改浮置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把电流量程改20A。飞根线给恢复了吧,又多了一根。

不过UT136B+电流档无法改20A这句话并不准确,还是有办法的,需要把软封芯片内的wire bonding截断。等春节后上班吧,给芯片拍个x光看看怎么下手才好。

网友A:
沿牛屎边缘一点点打磨看看能否发现连接点,通常焊盘不会离芯片本体很近。有X光是最好不过了,不然只能赌一把。

网友B:
这就是大神的操作手法;话说:你这位维修大神确实厉害,我很佩服你;但是要注意,飞线太多的话,就会引起显示值乱跳,数值显示不稳定,可能是干扰引起的,特别是靠近A/D转换芯片附近的地方,基准电压那一块,线路板上要绝对干净,不能有焊油导电之类的东西。

网友C:
真不怕费神啊。

网友D:
一般10A也就够用了,改这个干啥,大电流直流档用的场景不多。一般电子爱好者手里不止一块表,功能可以互补。大电流可以考虑交直流都能测的钳表

网友E:
很多老表都是20A,后来的新表都是10A
不知是什么导致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牛屎边缘一点点打磨看看能否发现连接点,通常焊盘不会离芯片本体很近。有X光是最好不过了,不然只能赌一 ...

等照完x光吧,我这动手能力就是手残级别的,现在是不看具体板子了,以前是出了名的焊盘杀手。公司里大家防着我动电烙铁就跟防贼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10A也就够用了,改这个干啥,大电流直流档用的场景不多。一般电子爱好者手里不止一块表,功能可以互补 ...

这本来就是随手拿来一测的事,通常都是电源回读的,万用表测电流一年也用不上一次,本想改一下也就是几分钟,结果干到后半夜也没改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怕费神啊。

开始没想到会是这样。本以为就是几分钟的活,结果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大神的操作手法;话说:你这位维修大神确实厉害,我很佩服你;但是要注意,飞线太多的话,就会引起显 ...

分析设计电路还行,但要动手我就露怯了。我也知道这样可能有问题但无奈自己手艺太差。
这个板子除了前面你说的还有一个对漏电敏感的地方,就是rms转换的输出端。

网友F:
快改回去吧,大电流最好用钳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快改回去吧,大电流最好用钳表测。

我的表电流孔都胶布或者塞子贴死~ 从来不用 大小电流都用钳表
几乎杜绝了烧表炸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快改回去吧,大电流最好用钳表测。

20A没改成功,不过还是要继续改下去的。这个事情已经激发了我的斗志:-)。即使把这表改废了也要继续推进下去。不蒸包子争口气
我不缺测电流的设备,钳表,分流器,标准电阻我都有。这块表虽然是我手头最廉价的表,但它很好用,有真有效值,有手动量程键,mV档是高阻,电容档改了补偿,过压保护也完善。这些这些都是136b+出厂时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老表都是20A,后来的新表都是10A
不知是什么导致改变的

这要从手持表的历史说起。
福禄克和intersil最开始搞了个ic,就是2000字,后来intersil把这个东西自己往外卖就是7106,两家还打了官司。也就是说最早的手持万用表芯片7106/7107和后来的7129还有7135都是2开头的,本着把量程用尽的原则,20A,0.01Ω采样,就是0.2v把adc用到头,4w。一般那时候配个5w的采样电阻就可以了,但是pcb受不了,还需要溏锡增加载流。
但是后来3,4,5,6开头的芯片方案渐渐都出来了,要想在最大电流档把芯片用到头就不容易了,采样电阻固定的前提下,功率可是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30A 9w,40A 16w,50A 25w,60A 36w这采样电阻得多大功率,多大体积,电阻还能买到,pcb敷铜就那么薄薄一层就算能溏锡也是有限的,那么得布多大的面积,还有采样电阻的散热,这些手持表肯定是受不了的,所以后来的表干脆一刀切标称10A,实际上很多表是能显示到20A甚至更高的。其实日常使用10A量程可以应付大多数场合,超过20A的情况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必要改吗

没必要,玩。
我基本上是对改表持反对观点的。大部分坛友不具备改表所需的设备和对表工作原理的全面了解。但我自己表怎么玩是自己的事情。原来写过一个改表的帖子但太长了防止坛友断章取义还是删了。只留了相对要求较低的如何改真有效值,如何改晶振。ut136b+是个底子不错的表值得改改玩。

网友H:
改了不少地方啊,厉害

网友I:
还能把牛屎开了改线,装备好手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能把牛屎开了改线,装备好手艺好啊。

还没动手呢,只是计划。倒是不用焊,只要断开改浮置就可以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66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了不少地方啊,厉害

都是照论坛上朋友给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