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根音频转usb数据线是否有问题,为何充电会导致设备严重发热?

楼主(2025-01-17):
(图片)

网友A:
拆开发热的设备,看看线到底接在哪里?看不明白就发照片上来,大家帮你看。只看这根线发现不了问题的。

网友:
设备端定义与线头定义不一致

短路,然后发热

网友:
3l楼这么大的字,已经说明了问题所在,USB插头和音频插头两个虽然是对应的,但是想做为充电线,我觉得确实不合适,除了接口不对应之外,要改动一下;另外音频线的线径较细,不能长时间通大电流的。

网友:
这什么是3.5的音频头来做充电头,这个设计确实有点不考虑

网友:
音频插头线太细,不易做电源线,测一下设备引脚和插头连接情况,是不是一一对应。

网友B:
能有这样的线,就说明有对应接口的设备。
问题是,谁脑洞大开,能够想到3.5转USB?
神人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发热的设备,看看线到底接在哪里?看不明白就发照片上来,大家帮你看。只看这根线发现不了问题的。 ...

低沉得能有实物?

二○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网友:
测下线的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有这样的线,就说明有对应接口的设备。
问题是,谁脑洞大开,能够想到3.5转USB?
神人哪 ...

车机上有这种接口,可以插u盘,可以插音频输入,我觉得算是挺有想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有这样的线,就说明有对应接口的设备。
问题是,谁脑洞大开,能够想到3.5转USB?
神人哪 ...

在插卡小音响,播放器,上见过,有个老年人拿来让我帮看为啥不开机,我一看充电线就这种,播放器上面两个 3.5 孔,一个耳机,一个充电,上面有个贴纸专门写着充电,应该是谁帮贴的,最后拆开发现是贴纸贴错地方了,他一直插耳机口充电了,不知道为啥会贴错

网友:
两头线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有这样的线,就说明有对应接口的设备。
问题是,谁脑洞大开,能够想到3.5转USB?
神人哪 ...

很久很久以前,有好多蓝牙耳机用这样的充电线。。。。

网友:
十有八九是两头线序不对称导致的。

网友:
要用USB转3.5mm的3芯头,或是2芯头,最前面是正极,最后面是负极,你这正负极插进去有可能短路了。你看看你定义的,,对比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