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L431,LM385,LM336,LM4040,MC1403,REF02,哪个好

楼主(2025-01-17):
ADC转换用的电压基准,TL431,LM385,LM336,LM4040,MC1403,REF02,哪个精度高和稳定性好最好?
厂家资料说 MC1403等同AD580,可用于12位ADC,
那么高价的LM4040和REF02能不能用于16位ADC?

网友:
这应该让表神回答,俺这水平,到不了这层次!收藏一下看回复

网友A:
LM385,LM336  这是运放和比较器,不是基准 基准可以的看看ADR435 ADR425  这个是万分之2的 比上面的都好。

网友:
LM4040、REF02好一些

网友:
431更友好,简单实惠

网友:
用ref02吧贵,稳定

网友B:
看看,自己用AD588,让别人用431,双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自己用AD588,让别人用431,双标啊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85,LM336  这是运放和比较器,不是基准 基准可以的看看ADR435 ADR425  这个是万分之2的 比上面的都好。 ...

您可能看错了型号,

LM358是运放,
LM385是电压基准,有2.5v,1.25v之类的几档输出;

LM339是四比较器,
LM393是双比较器;

LM336真的是电压基准。

楼主说的这些ic,初始精度基本跟431是一个级别,
只有REF02高一个级别,初始精度0.2%,基本算是入门级别的仪表类电压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