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鲜捡了一台准新的小米R3600高端路由器玩IPV6差点翻车

楼主(2025-01-17):
最近开了爱快的移动网线IPV6玩公网,有台移动定制WIFI6旧路由做中继有信号瓶颈,打算换一台

先整了一台6500pro

新屎坑的固件就是牛,兼容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中枢网关有点鸡肋,我是冲着断网保用全屋控制去的,结果发现这玩意完成度极差,很多功能都没有了相比联网,果断退了

在海鲜上看到有这货130拿下,卖家讲究人,包装全套保鲜膜说明书都在,看着就像新的

2010年陈,老司机了

原装电源,和手上的AX6000的电源(右)对比

两台机器机身logo不同,6000支持4Kqam,无线理论速度翻一番

菊部区别,6000WAN口为2.5G,3600只有1G

坑来了,插电半天机器都无反应,还以为坏了,过了10分钟发现直接和AX6000组MESH了,关都关不掉,但是MESH模式PING值奇高,搞得我以为是暗病机,后面发现两台机器都不太正常,还不时死机,小米这老机器固件机器拉夸,我都怀疑是它反向升级了。
而且它MESH模式是全自动开启,且无法关闭的,要关闭只能强制复位机器,复位完成之前要拔网线,两台机器之间不能有有线连接,并且马上进入系统把机器模式改成有线中继,这样就可以避免这垃圾固件给你自动MESH,真是个人才做的东西。

改成中继模式之后两台机器都工作正常了(虽然4和6的DNS会乱串),怀疑是旧机器的MESH模式和IPV6不兼容,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小米这个系列的WIFI还是很强的,靠近路由端跑满了千兆网线的上限,在隔楼层远角PING值仍能保持在35ms以内(下载3M左右,上传0.5M左右)

网友A:
啥大户人家还怕翻车?三楼客厅?上你家串门还得爬楼....

网友:
看着楼主的洞洞鞋,我猜一定是靠南方温暖地区,空调只有制冷不需要制热的地方。

网友B:
我也是用的AX6000做单覆盖,在卫生间里信号较差,想升级一下。
6500不行吗,我也看了很长时间,特别是那个中枢,屋里小米全家桶了,也是考虑断网时控制设备。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路由带的中枢不行,还是小米的中枢网关也不行一个单独的中枢也要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AX6000做单覆盖,在卫生间里信号较差,想升级一下。
6500不行吗,我也看了很长时间,特别是那个 ...

中枢网关没用过。除非你有复杂的条件命令需求,否则6500这个中枢就是个乐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枢网关没用过。除非你有复杂的条件命令需求,否则6500这个中枢就是个乐色 ...

我们这用的联通的宽带,时不时就会断网半天一天的。网一段,指令就下发不下去了,窗帘都不好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大户人家还怕翻车?三楼客厅?上你家串门还得爬楼....

家里有电梯,不用你费力

网友C:
我全屋华为设备,有线MESH,全千兆。毕竟一家商品,兼容没问题,稳定性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用的联通的宽带,时不时就会断网半天一天的。网一段,指令就下发不下去了,窗帘都不好控制了。 ...

打电话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全屋华为设备,有线MESH,全千兆。毕竟一家商品,兼容没问题,稳定性也很好。 ...

试试IPV6

网友D:
看楼主这配置,必定是中了小米的毒,另外再强的无线桥接能顶的过光纤吗。在我看来无线wifi无论几,当且仅适用于覆盖,端到端连接我必定会选择有线或光纤

网友:
可玩性不错,屋子大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这配置,必定是中了小米的毒,另外再强的无线桥接能顶的过光纤吗。在我看来无线wifi无论几,当且仅适 ...

二○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网友:
无线网络方便手机用户,主力还是有线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这配置,必定是中了小米的毒,另外再强的无线桥接能顶的过光纤吗。在我看来无线wifi无论几,当且仅适 ...

?看不懂你在说的啥

网友:
肯定有线组网稳定,无线组网是不可靠的

网友:
大户人家啊,3层楼。。。也许整栋楼都是楼主家的。

网友:
楼主大户啊。这东西130值 !!!!

网友:
玩的太高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