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电池并联后内阻的问题

楼主(2025-01-17):
单个电池内阻60毫欧,那3个电池并联后内阻是多少,是20毫欧吗?

网友:
等同于电阻并联就行

网友:
没错,必须的

网友:
就当3个60mΩ的电阻并联,当然是20mΩ了

网友:
并连的线,附加阻值要非常低

网友:
包括焊接方式工艺

网友:
论述上是的,但实际上还有并联线路产生的内阻叠加,会高一些。

楼主:
不对哦,我在鹧鸪家买东西,看到有个电池组,3并的18650,然后商家测量了下3并后内阻是17毫欧左右,那这么算的话,单个电池内阻应该是50几毫欧左右,但是有人买了后测量单个内阻是20毫欧左右,这个怎么说

网友:
忽略并联线的电阻是这样的,但在这儿很难做到忽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哦,我在鹧鸪家买东西,看到有个电池组,3并的18650,然后商家测量了下3并后内阻是17毫欧左右,那这 ...

哈哈,不对就不对吧,我啥也不说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对哦,我在鹧鸪家买东西,看到有个电池组,3并的18650,然后商家测量了下3并后内阻是17毫欧左右,那这 ...

看图片评论,有点长

网友A:
并联后内阻降低是肯定的

网友:
楼上大神讲的有道理,就事论事,单单说锂电池内阻是毫欧级的,串联后总的内阻会增加,并联后in总内阻会减小,具体阻值是多大,还要看你是用什么东西串联或并联的,多粗的导线,还是镍带,还是金线,还是纯银导线,因为不同的导线,不同的长度,对于总内阻是有很大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后内阻降低是肯定的

那怎么有人说,三个电池并联,并联后内阻是3个电池内阻中最低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有人说,三个电池并联,并联后内阻是3个电池内阻中最低的那个

忽略其它条件,就按最大内阻

网友:
以检测的结果为准,不能简单的用电阻串并联的原理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略其它条件,就按最大内阻

那跟电阻并联背道而驰?3个电阻并联的话,并联后电阻应该算1/3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有人说,三个电池并联,并联后内阻是3个电池内阻中最低的那个

多只电池并联,只能按最大内阻那个使用。就像牛和马一起拉车,只能按速度最慢的、力量最小的那个载货

网友:
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   影响的因素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