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一分包邮的温湿度计,成本省到了极致。

楼主(2025-01-17):
红包后一分钱包邮。

正面

温度和湿度显示,猛一看象小米的。让我想起了工业园里的3M警示贴,仔细一看是3IVI,要不是同事提醒,我一直以为是3M的。

背面

看这板子,省的只需要一颗螺丝了,板面积不能再小了。
一颗1.5V钮扣电池,这个是优点,小米的要3V电池,太贵

后盖很难扣下来,磁铁和黑色的防尘网,是我另加的,也只能优化这些了
至于准不准,目前试验室的测温仪19.3度,这东西显示19.8度,湿度没有准确的设备比对,有个大屏的温湿度计显示37%,这个显示33%。
凑和能用。
包装盒还挺漂亮,就不秀了,免得你们嫉妒。

网友A:
没有看到温度探头,他是怎么测温度的?

网友B:
小米要用3V电池是照顾蓝牙模块的。

你这有蓝牙?

网友:
凑和能用吧

网友:
这么便宜,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1分钱害包邮,还想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温度探头,他是怎么测温度的?

正面应该有贴片的NTC热敏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米要用3V电池是照顾蓝牙模块的。

你这有蓝牙?

小米的我把电源接到2节5号电池盒,续航应该能有好几年,之前一节CR2032只能1年多点

网友:
看便宜也买过一个,感觉不是很准,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这个简单参考一下,凑合也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我把电源接到2节5号电池盒,续航应该能有好几年,之前一节CR2032只能1年多点 ...

有蓝牙网关的话,一年也用不了,几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机械式的不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D:
耗电不高就行,最好是18650锂电池,再配钮扣电池,方便换电池的时候数据不被清零。。。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果然很省。。。

网友:
都1分钱包邮了,你还想什么自行车

网友:
那么便宜肯定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耗电不高就行,最好是18650锂电池,再配钮扣电池,方便换电池的时候数据不被清零。。。谢谢分享 ...

啥?温度计也担心数据被清零?清了能咋的

网友:
关键是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