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R8025T系统待机电流达到200uA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2025-01-17):
如题,2032电池供电待机不外加电,即数码管不亮时电池电流达到200uA,一块电池很快耗尽,各位大神帮看下是哪里出问题了,附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25-1-19 10:34):
把两个上拉电阻的位置调整了,接到5V,电流降下来了,那个100的电阻不能接大,接大了电流太小,8025上的电压低后导致晶振不准,时间变慢

网友:
电容漏电或者IIC漏电。更换电容或者更换IIC上拉电阻看看变化。

楼主:
两个电阻和电容都是新的,把10UF的去了,没有效果,试试把100的改大点看看

楼主:
把R8换成75K后电流降到20uA,应该可以了,下步再试试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换100换成75K后电流减小,掉电时钟能正常运行

网友:
你先把8025的2脚和13跟其它电路(单片机6脚、7脚)的连接断开,测量一下它的工作电流,看有没有变化;如果断开之后电流正常了,就是经由单片机那边产生的电流。

网友A:
上拉电阻位置不对,上拉电阻,接到 5v 进来隔离二极管前边,你这样,断电,上拉电阻可能要消耗备用电池的电,另外大多数单片机都有准双向口模式,内部有弱上拉,不用上拉电阻

网友:
8025T带温度校准,可能需消耗额外的电流保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位置不对,上拉电阻,接到 5v 进来隔离二极管前边,你这样,断电,上拉电阻可能要消耗备用电池的电 ...

很有可能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首先,去掉断开去MCU的SDA/SCL,看电流;
然后,去掉两个上拉电阻,看电流;

如果电流降下来了,应该是MCU的端口模式设置方面的问题。可以尝试去掉两个上拉电阻,MCU的IO模式设置为准双向口试试。

网友:
感觉你的电路如果撤掉5V电源后连单片机I/O都要分享你的电池电量,建议修改备用电池电路。

楼主:
感谢各位,原因就是两个上拉电阻位置不对,导致串电接入单片机耗电,按照慕名而来的电路实测已没有问题。就是用2032,中间的二极管有0.5的压降,到8025上只有2.6左右,感觉2032电压稍微再降点,8025可能就会走时变慢,不知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吧。

网友:
的确上拉电阻不应接电池,而是接到单片机的电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原因就是两个上拉电阻位置不对,导致串电接入单片机耗电,按照慕名而来的电路实测已没有问题。就 ...

防倒灌二极管,可以用mos管电路实现,具体电路百度可与搜到,压降可以低至5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原因就是两个上拉电阻位置不对,导致串电接入单片机耗电,按照慕名而来的电路实测已没有问题。就 ...

二极管可换成1N5819肖特基管之类的,压差0.2V左右。肖特基管高温的时候漏电流大点。你这个不存在高温,所以影响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原因就是两个上拉电阻位置不对,导致串电接入单片机耗电,按照慕名而来的电路实测已没有问题。就 ...

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没那么大吧,建议你换换二极管在试试吧。

网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涉及电池电流的要精打细算, 脚刨地时脚趾也得配合, 马虎不得

网友:
用肖特基二极管就好

网友:
是8025T的三脚直接接电路造成的吧?这样的接法可能工作电流将增大,电池将很快耗损,解决方法是在8025T的三脚直接接原石英晶体振荡器脚之间串上一隔离约10pf电容或者使用几公分双绞线代替,希望我的经验对你有所帮助,你可看看我前一段发的贴,欢迎来交流。

网友(2025-03-18):
8025用3V供电的功耗最小,用线性变压芯片把5V降到3V,再给8025供电。我用4.2V锂电直接供电的电流是80uA, 改3V后电流变为5uA。

网友:
用个PMOS管例如2301,S接VDT,D接2032正极,G接5V,5V到地之间如果电阻过大,介入一个100K到1M的电阻。这样没有5V供电时,PMOS导通,在uA级电流下,导通压降可以做到uV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