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G M26 18650锂电池断裂!

楼主(2025-01-17):
LG M26 18650锂电池是2019年在论坛换购的助力单车电池E换电M2充电宝中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372-1-1.html

2021年拆出三节换锂电钻电池,发现靠近电路板那节电池0V报废了,刚收到时电压就比其他六节低0.11V(估计之前是电路板发热烤的)。

换的锂电钻电池

剩余四节一直闲置着,最近取出查看一下电压。发现靠近电路板这节0V报废电池外皮有裂纹

搬动一下竟然断裂了!

下面就展示一下其结构

重点看看断掉的正极部分

电池鼓胀时铝膜脱开应该就是这样

即正极与内部断路了

铝箔与正极外帽点焊,进一步减小接触电阻

这样的结构

再参考一个绿皮三星18650锂电池正极结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72721

网友:
这也能断?
是被腐蚀了么

网友A:
看断口那里,像是长期锈蚀造成的断裂,这颗电池在制造的时候应该就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断口那里,像是长期锈蚀造成的断裂,这颗电池在制造的时候应该就有缺陷。 ...

或是电池0V报废后进入被侵蚀状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断口那里,像是长期锈蚀造成的断裂,这颗电池在制造的时候应该就有缺陷。 ...

确实,就算鼓包正极那也不会断的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裂开的锂电池。

网友:
第一次见到头部裂开的18650,像是密封凹环制造应力不均的结果,同批次电池可能还有类似情况

网友:
这东西竟然还会断裂??不可能是内压胀断的吧毕竟上面有排气孔

网友:
这是被锈断了?

网友:
锂电池断裂第一次看到,这个概率貌似很低啊,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正极帽居然能拆解的这么零碎。

网友:
第一次见到18650电池的内部。

网友:
看起来像是电池过热,安全阀打开漏夜腐蚀造成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的断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样坏 够幸运

网友:
真厉害!看着像是漏液腐蚀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断裂的,果然是开眼了

网友:
有缺陷加上使用环境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