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后轮被6cm长铁丝刺穿,推车3km回家补胎!骑两天又漏气了,唉,换新!

楼主(2025-01-20):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前几天骑车回家,突然听到后面有异响
马上靠边检查,发现后轮上斜刺了根铁丝

拔出来,竟然长达6cm左右,看来内胎被刺穿了

离家还有3km,打车也不方便,只能推回家
好在3km小意思,40分钟到家

补胎也不止一次两次了,不过拆公路车这种窄胎还是第一次
为操作方便,先拆下后轮

扒胎把内胎扯出来
很明显的一个洞,这是铁丝出口

对侧入口反而比较小

两边都用粗砂纸打磨,以便粘结牢固

补胎胶片,这种没啥粘力

两边涂氯丁胶,等干燥

再用电吹风加热后贴合,初步打气未见异常

外胎只有个小眼,感觉不补应该也没问题

回装
气门芯附近外胎不太好包住内胎,多费了点时间

打气测试时,一打就漏
再次扒胎

还是出口侧开胶了,看来和孔大有关系

重新粘好,塞进去
打气未见异常

满心欢喜装上车

骑了两天,悲催的是发现轮胎又瘪了
找车运回家,还是内侧(出口)开胶
估计胶不行了,重新用今年撸的补鞋胶(也是氯丁胶)粘上

搞到后面考虑到爆胎麻烦,最终还是新撸条内胎,补的这条胎备用吧
也不知道现在临近春节,啥时能收到!

网友A:
外胎磨损严重建议尽早更换~

网友:
您这是山地车

最新款日本的山地车也是真空胎的了

网友:
重庆骑车不大容易呀,一高一低的。

网友:
俺原先都是随车带着补胎工具,打气筒(迷你的)

网友:
花纹都磨没了,铁丝只好亲自提醒楼主了。

网友:
元首动了胎气了

网友:
公路车的胎压高,换新是最好的!

网友:
这算个屁,我有次自行车轮胎漏气,划了4cm长破口,就是靠老式轮胎皮配胶水补好的,注意哈,啥叫补胎,不是靠的胶水强度

网友:
你这技术不行啊,胎打磨的不够干净,要100%磨干净,然后胶水看上去是不是过期了,还是没涂好

网友:
看看可有真空胎,换一条省心。

网友:
应该是补丁太小了,要用大张的补丁,并且内胎打磨不够毛糙。胶水不要涂太多,分两次少量涂抹晾干不粘手后再压紧。压紧后最好是用锤子轻轻敲一敲。

网友:
补胎很考验经验和技术的啊

网友:
建议换防刺外胎,60多一条而已,可以有效防止这种钝器刺伤,经历了几次被刺后就换了防扎外胎,除了气压不足外就再也没发生过被刺推车回家了!
短短4公里路,骑车也就10分钟,但推车走路却要1小时,都是心酸泪!

网友:
元首,在哪里被扎的让交巡警出局责任书找路政赔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胎磨损严重建议尽早更换~

嗯嗯,谢大婶提醒!

骑了两年多,磨光了,不过原本花纹就很浅的

网友:
元首还得骑宝马摩托车比较拉风吖

网友:
换就对了,这么大的口子,骑行还会发生形变,慢慢就疲劳开胶了

网友:
补丁位置的胎要打毛,以前用锉刀,现在专业的手磨机,全部换新才是硬道理,外胎那位置也容易卡石头进去搞坏内胎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不是补胎的技术问题,而是胶水的问题;你要是拿502胶,更是粘不住;这种内胎都是丁基胶内胎了,要专用胶才行;以前那种红色的内胎,以前都剪了做弹弓的,拉伸很长,使用普通胶水的;这种黑色的内胎,膨胀系数小,做弹弓,不容易拉伸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