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灯

楼主(2025-01-17):
网上的太阳能灯好用吗?想在自己家大门口装个太阳能灯,给父母照明用,比如装三楼外墙,打两颗膨胀螺丝。。主要是有几个疑惑,一是 照光效果,二是电池能用多久,因为拆装换电池不方便。。

网友:
看用途。小功率的亮度不大,还有蓄电池要足够

网友:
如果不是光照非常好的地方,电池容量大了,白天来不及充电,电池容量小了,晚上亮一会儿就没电了,或者如果限制亮度的话,又不一定符合照明需求。

网友:
那种大板子大功率的好用,小的不好用,电池要好,板子也要好才行

网友A:
最近在闲鱼买了5套6组灯的,180元1套,还可以

网友:
装个自动补电装置。监测电池电压,一旦低于2.5V就接通市电,充到3.0V,断开市电。锂电池保护IC3230ME加一个mosAO3400和一个3v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
随便买一套用着呗,用一段时间就有了改造折腾的机会了,两全齐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闲鱼买了5套6组灯的,180元1套,还可以

能发链接或尺寸或功率参数出来吗?我想看看要买多大尺寸与功率的,因为头脑里没有相关的概念。。

网友:
只买过灯串玩玩,用了个把月挺好,太阳能灯的话,功率小不够亮,功率大要考虑太阳能够不够充电的问题,感觉那种灯就那么点太阳能板不够用,可能需要单独搭建一个太阳能充电的

网友:
大门口的话,应该一天也照不多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链接或尺寸或功率参数出来吗?我想看看要买多大尺寸与功率的,因为头脑里没有相关的概念。。 ...

买的这样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