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人体感应灯

楼主(2025-01-17):
这种板子的人体感应灯有法改亮的时间吗?现在是10秒,有点短

网友A:
离主控IC最近的就那么一个C2,估计加大他的容量可以解决?

查查IC的datasheet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想时间长,买一个二手台灯

网友B:
看主控有字没有,有字就翻规格书,有的有调整引脚。

有的就没有控制的,死货

网友:
前期叶网购了一个,还不错挺方便

网友C:
这种我买了十多个 都是30,秒延时呢,你的只有10秒延时啊?

网友:
IC有型号的话查规格书,没字就增大c2电容的容量,没效果就只能放弃

网友D:
这种电路板都是用磷酸铁锂电池多了,根本不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买了十多个 都是30,秒延时呢,你的只有10秒延时啊?

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主控IC最近的就那么一个C2,估计加大他的容量可以解决?

查查IC的datasheet也是个好办法。 ...

感谢,C2那个搜什么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主控有字没有,有字就翻规格书,有的有调整引脚。

有的就没有控制的,死货 ...

看着没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板都是用磷酸铁锂电池多了,根本不耐用了

一般用多久?

网友E:
这种人体感应灯确实时间很短,撒泡尿呢,都没撒完,灯就灭了,就怕尿到马桶外面了,确实需要延时到30秒,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人体感应灯确实时间很短,撒泡尿呢,都没撒完,灯就灭了,就怕尿到马桶外面了,确实需要延时到30秒,祝 ...

坐着尿...

二○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网友:
是男人都要站着,然后握紧话筒,对准目标,大力发射,怎么能坐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C2那个搜什么能找到

c2是电容啊

网友F:
感应头周围的电容加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应头周围的电容加大试试

c2那个电容吗

网友:
感应头里面还有没电路?如果没有就C2并一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