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拓邦新款板子坏的很离奇!

楼主(2025-01-17):
求助各位大佬铁塔拓邦的板子上电的时候电源线鳄鱼夹没夹紧接触不良打了几下火花!然后重新夹上鳄鱼夹板子就不通电了,小绿灯也不闪了!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感谢各位

网友A:
我有2块没输出的    可以连上位机设置数据   就是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2块没输出的    可以连上位机设置数据   就是没输出

我这个都连不上上位机了

网友B:
不接上位机有啥玩头,就接俩电夹子有啥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上位机有啥玩头,就接俩电夹子有啥玩头

就是在连上位机的时候,给板子通电,鳄鱼夹没夹紧,虚接了一下就这样了

网友:
如果电极没有夹错的话,应该没有火花,还是保护板原来就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