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适马24-135f2.8-4.5镜头拆解维修

楼主(2025-01-17):
排线断导致对焦最大只能到f4.2维修方法飞线焊接,对焦齿轮固定处破裂,维修方法打胶水后用铁丝绑住固定。

网友A:
这玩意精密,空间很小,修的时候要细心

网友:
齿轮这样粘也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精密,空间很小,修的时候要细心

所谓“单反穷三代”,能玩这些的都是壕...

二○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网友:
你还能拆下来维修,我是没法下手拆开。EF 75-300mm f/4-5.6 III,前面的对焦环就很难拆。

网友:
能修相机镜头的都不简单。。。虽然我当年曾手动切过APS-C画幅的小狗头尾部给全画幅的机器用。。。

网友:
这个集思广益,我也修过类似的,尼康的!!成功修复

网友:
这手艺的确高超,羡慕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
能有更多、详尽的照片就更容易理解维修的思路

网友:
这地方飞线不耐用。

网友:
技术不错,好技术。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设计缺陷

网友:
镜头组装时候不是还要对焦么?光装回去没用

网友:
能修镜头的都是牛人

网友:
这个胶水后期会脱胶吗脆掉?

网友:
这东西空间小维修是个精细活

网友:
能对镜头动手术的绝非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