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Pro'sKit(宝工)SS-206焊台

楼主(2025-01-17):
焊台加热断断续续,不修了直接拆变压器来玩。

壳子倒是用料足

开始搞不懂顶部这些凹槽是干什么用的?还是装饰作用。
直到发帖看图片才发现,四个凹槽
的位置恰好是焊台四个脚的位置,
应该是在大量使用场景时为同型号的焊台码堆用的

拆开容易底部四颗螺丝拧掉就好了

变压器应该是铜线绕的

变压器的热量把标签烤皱起皮

次级线圈
电阻0.52Ω

初级线圈
电阻33.3Ω

三围

控制板

面板为铝贴的贴膜

最后看一眼壳体,看完把它装起来就扔垃圾箱了,它已经完成了使命!

拆解结束

网友:
你把拆下来的底座放在上面 你就知道 上面的孔是干什么的了

网友:
做工用料还挺扎实的,前天给我的宜华焊台换按键,感觉里面的变压器比你这个小一圈

网友:
可惜了。放积分商城里福利坛友嘛,我还在用论坛交易区那种两块钱的调温烙铁。

网友:
我一台936焊台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加热断断续续,后来换了个那个调温的可调电位器,就好了,原来是可调电阻的碳膜坏了,接触不好。

网友:
多好的焊台,拆了可惜了

网友:
那凹槽应该是可以2个焊台组成双工位

网友:
这个不如白光936啊

网友:
应该是最位器接触不良吧,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变压器很扎实

网友:
认真发帖,谢谢分享。

网友:
宝工焊台

楼主肯定有更好的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修好才能物尽其用。

网友:
看着电路板不复杂,可控硅调节,最多加一个过零触发功能,再外加测温电路,还是修复一下吧。
从故障现象看,电位器接触不良和烙铁手柄中的温度传感器是罪魁祸首,烙铁头尺寸误差导致温度传感器接触不到,已经碰到多次,不过我的烙铁会发出故障报警,并停止加热。

网友:
断续加热,就是调温电位器接触不好,换了就好了,外壳别扔,改个可调电源该有多好。

网友:
除了白光,没见过别家的类似产品的拆机图。感觉宝工的做工还可以,至少中规中矩。

网友:
变压器挺大的,占了很大空间

网友:
宝工的用料算实在的,当然比不上小鬼子的白光,但比大多国产品牌要强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