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充电器怎样比较完美地拆开?

楼主(2025-01-17):
USB母座开焊了,大家介绍一下经验,怎么能比较完美地拆开。

网友A:
我怀疑是山寨货色,先测一下性能看值不值得下手

网友B:
如果是山上的,可以完美拆开,但不值得修,如果是正规的,很难完美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山寨货色,先测一下性能看值不值得下手

我又不是什么技术大咖,时间和精力都很宝贵,只是一个有业余爱好的老头而已。手头没有快充手机和测试仪器,怎么测试。

网友:
目测应该usb插座端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山上的,可以完美拆开,但不值得修,如果是正规的,很难完美拆开。 ...

怎么拆开呢?

网友:
妥妥的3无产品

网友:
G字夹,夹住两端,慢慢夹紧,不知道行不行。接触面记得垫上毛巾。

网友:
我是用台虎钳慢慢挤压,开裂后在用撬机片撬开,不要用毛巾包着然后用锤子砸,很容易震坏开关变压器。
没有台虎钳用锋利的小刀顺着缝隙切割,然后慢慢撬。

网友C:
万能大锤法,用厚实的毛巾包裹起来锤子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能大锤法,用厚实的毛巾包裹起来锤子敲就完了。

+1,好主意!

二○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网友:
这个上盖是盖片,如果是超声波焊接非常难拆,用小尖刀慢慢的剔,一圈剔开一撬就下来了,割伤手指概不负责。

网友:
非常难
试试看吧

网友:
都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据说大锤法或菜刀法好用,但我每次都是用小刀慢慢撬的

小心手指,血的教训!

网友:
切  锯条 电磨   ……

网友:
就没有预留拆开的机会

网友:
用小刀,劈开一点缝隙,然后试试能不能撬开

网友:
砸开之后就不能复原了,也就可以扔垃圾桶了

网友:
从旁边用刀片刮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