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讲真铜箔胶带怎么这么贵的?

楼主(2025-01-17):
想给t20l贴个屏蔽层,某宝上找了一圈,感觉这个铜箔胶带怎么这么贵,也有铝箔的,不知道哪一种更管用,我看见别人用那种贴不锈钢脸盆,好像几块钱一卷呢,某宝上都几十了。家里老人拿出一卷说是10块钱买的,结果一看竟然是塑料的,包空调的那种。几十块钱的表,再花几十块钱去买铜箔胶带,真不划算。

网友:
你线看看铜多少钱一吨,再看看碾压到那么薄要花多少工时。

网友:
买铝箔胶带,买过0.08的就很厚了,几块钱的纯铝箔,奔亿达办公。

网友:
需要买50米吗。少买几米就行了

网友:
找那种按米卖的

网友:
可以尝试自己拿榔头把铜线敲成铜箔用

网友:
我买的这一家的,包邮,使用淘特红包后很便宜

网友:
溅射工艺的科技加持就是不一样

网友:
公家买的东西都贵。。。这玩意有些用的是导电不干胶,那个特别贵。。。

直接买铜箔焊锡弄一下算了。。。

网友:
买一点就够了。用不了50米。。。。

网友:
很多奶粉罐,还有一些食品罐封口的很多都是铝箔甚至是薄铝片,也可以直接买薄铜片,很便宜,巴掌大小的才一两元钱

网友:
楼主可能对0.1厚度没概念,大概相当于以前3.5寸软盘金属滑动窗口的厚度

网友:
老铁,这个价格不贵啊,是超便宜的,只不过我们一般买1米或者2米,你这个价格我居然下单了一个,才200元,

网友:
太厚的很难操作的

网友:
你这个太厚了肯定贵 买薄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双面导电的

网友:
50米?好长了,但是这种东西主要是用的人少所以价格贵

网友:
太可怕了,几十块的表要买50米的铜箔。

其实有不花钱又舒适的办法就是没人提。

就喜欢看人家花钱。

太坏了。

网友:
这个胶带还贵么,楼主一定是没买过EDS用的双面碳导电胶带

网友:
另外如果只是屏蔽用,铝箔胶带会便宜不少

网友:
烟盒里面的锡箔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