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京东京造的固态卡出翔

楼主(2025-01-17):
脑子一热入了个1T的,本以为捡到个宝,哪知是一陀SHI,随便一个拆机的垃圾固态都比它强,这玩意有没有方法改善下?如果没解决方法,准备拆下扔角落去了。

补充内容 (2025-1-21 09:53):
花了两天时间把资料拷出来了,速度只有10M/S,然后扫描了下,大量“未检测”,”IO超时“错误,看来挂了,直接申请维修了。。

网友A:
性能够拉的。
如果不能退,可以把颗粒搬板,搬到性能更好的主控上

网友:
能退就退了吧

网友B:
大号U盘?貌似性能烧好点的U盘都比这玩意强

网友:
八成小螃蟹主控

网友:
3系的确实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号U盘?貌似性能烧好点的U盘都比这玩意强

确实,重新入了个二手固态,在搬系统,PE下传输速度稳定在10M/S,如果进入操作系统则是30M/S,新盘装系统时还挺快的,没想到几个月就垃圾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够拉的。
如果不能退,可以把颗粒搬板,搬到性能更好的主控上

测速是有个100多MR 写入,500M的读取,实际打骨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速是有个100多MR 写入,500M的读取,实际打骨折

想知道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C:
是什么主控,楼主拆机看看?京造可能用联芸多,但感觉联芸不会这么拉

网友:
幸好在买固态前,某音推个视频,说了一些不能买的SSD,最后选了铠侠,卖的最多的那款。

网友:
qlc颗粒,全盘更惨

网友D:
我组个移动硬盘,差点买京造
因为当时用了京东京造的洗发水,洗浴液
用着感觉性价比低
然后就直接买了三星T7 shield
用着也不安逸,开始速度很慢,用的exFAT格式
后来改成ntfs格式,速度正常了,但没有宣传的快,打对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组个移动硬盘,差点买京造
因为当时用了京东京造的洗发水,洗浴液
用着感觉性价比低

我也是买了很多京造的东西觉得不错,就买了这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主控,楼主拆机看看?京造可能用联芸多,但感觉联芸不会这么拉

坏道检测很多过不去的,直接申请维修了

楼主:
扫描一看这吊样,直接不检了,

网友:
不拆不符合本坛的风格

网友:
买个mx500吧。性能挺好的,价格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