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正向压降在0.9v左右的二极管

楼主(2025-01-17):
剃须刀改锂电串二极管降压,4007压降在0.6左右,电机速度还是太快了,二极管正向压降0.9v应该最合适,有没有单个正向压降在0.9伏的二极管?

网友A:
4007满载压降应该超过1V,电流小的话,你可以用2个串联。

网友B:
打沉金板,飞科剃须刀镍氢改锂电,分享大电流锂电3.7V转1.2V模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网友:
来个小的dc-dc模块

网友C:
你需要一个NPN三极管b串二极管并接到c,这样大概有1伏左右压降。
用MOS管的话可以稳定这个压降在0.5-0.7之间。

网友D:
串一个矽二极管觉得太少,串二个矽二极管觉得太多的话,那就串一个矽二极管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例如 SR360 SR240 这类

网友E:
电视遥控器里拆的红外二极管,压降差不多0.9V

网友F:
我的飞利浦两节5号直接上14500铁锂,有劲,蹭蹭的,哈哈哈

网友G:
二极管用来大电流压降 不考虑发热吗

网友H:
1.1的都有。。。主要看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7满载压降应该超过1V,电流小的话,你可以用2个串联。

空载用万用表测4007压降0.6左右,肖特基二极管是0.3左右好像,今天买了几个肖特级二极管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沉金板,飞科剃须刀镍氢改锂电,分享大电流锂电3.7V转1.2V模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 ...

这个确实好但时我没有电路板啊,找元件焊接倒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个NPN三极管b串二极管并接到c,这样大概有1伏左右压降。
用MOS管的话可以稳定这个压降在0.5-0.7之 ...

这个感觉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一个矽二极管觉得太少,串二个矽二极管觉得太多的话,那就串一个矽二极管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例如 SR360 ...

现在准备这么干,用一个硅二极管和一个肖特级二极管串联,接锂电池,剃须刀负载的时候电压应该在2.42.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视遥控器里拆的红外二极管,压降差不多0.9V

电流能要到1-2A左右,能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飞利浦两节5号直接上14500铁锂,有劲,蹭蹭的,哈哈哈

你这个电机是2.4v的,直接上没问,我是用在1.2v的剃须刀上

网友:
加个1117,1.2v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用来大电流压降 不考虑发热吗

1A的4007其实都没问题,实测工作时电流在1.5A左右,已用多年,就是速度还是太快了,现在改另一个,想把速度调慢点

网友:
用pwm调速,这样少一些能量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的都有。。。主要看电流大小

电流1-2A左右,万用表测压降0.9V的二极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