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山拆解:山寨充电宝再利用之“借尸还魂”,另外上块板子应急够了

楼主(2025-01-17):
话接上回,多口山寨(无品牌)充电宝的“螃蟹”烧熟脱落了,电芯及接线、外壳都是好的,还算能再战一番。

于是翻自己的库存充电宝板子(以前广东的坛友赠送的,太感谢),只有少数尺寸接近,于是翻出需要改动最小的那块——至少LED灯珠与开关按键可以直接用原机子的两个LED孔、一个USB-A孔与原输出口只有少许差距,另外一个口不用也罢,充电输入的MICRO USB口可以用原机器的TYPE-C 槽,剩下就是焊接而已。

轻松愉快的焊好电池接线,又观察了内置线头输出的端子,从植入的PCB板上负极接“输出-”线头,从USB-A的“输出+”往回找线路,找到一个周边基本没有元件,覆铜面积较大又便于焊接的位置,刮开绿油上锡,焊上“输出+”线头。

测试,按输出键,主板上4颗绿色LED会自检电量,双击按键,白色LED灯珠点亮,输出线头那里有5.1V左右的电压,电芯电压约4.1-4.2V。

输出至苹果手机电流大概可到1.2A,荣耀手机用快充线大概输出也可到1.2A左右,虽然比不上PD/快充线,但是应急也可以了。

焊接线头的位置打胶保护下,然后缠绕了一圈高温胶带做绝缘保护。

收工。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别人都是坏电芯,你是坏板子

网友:
真的是太牛了---物尽其用哈!

网友:
没快充,搞就搞块带快充的才对。

网友B:
我有个这个充电宝,长时间不用鼓包了,后来小电流充电包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都是坏电芯,你是坏板子

+1,通常电芯更容易坏...

二○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网友C:
可以把另一个USB口飞线焊接用AB胶

网友D:
二次利用正好,就是 充电电流小点。。。

网友:
外壳这么大,板子这么小

网友:
不是快充的充电宝真心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能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
物尽其用哈!

网友:
这种充电宝基本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另一个USB口飞线焊接用AB胶

另一个口没有坏,只是被外壳挡住了一些,我也懒得挖槽了。。。谢谢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都是坏电芯,你是坏板子

嗯,原来的板子应该就是外接输入的那个线头脱焊后掉到主板某处,烧坏了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这个充电宝,长时间不用鼓包了,后来小电流充电包消失了

所以这样说,慢充/小电流还算对电池有一些保护与延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次利用正好,就是 充电电流小点。。。

嗯,不过说实话,实测能到1.2A也是有点出乎意料了,本以为不到1A.。。。要电流大点,那就要换线了,反正也有PD头的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