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5款的捷豹XJ3.0抖动问题

楼主(2025-01-17):
15款的捷豹XJ二手买回来,大概整备了一下,换了油水检车完电路,然后发现车速到100左右方向盘开始抖动,但是当车速过了110左右,又不抖了。最开始以为是轮毂失圆导致的,换了轮毂之后状况有所改善但没有解决,然后就去对原装的轮毂做了修复,结果还是一样。接着更换了转向轴,发现抖动更厉害了。接着又更换了前后传动轴,现在时速达到100以上还是会有轻微的抖动。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更换了新的刹车片和刹车盘。师傅说刹车盘根绝有点厚,不能和轴承的那个螺丝盘完全齐平,可能也会有点关系。然后因为刹车片是车商帮我换的,可能质量也不是很好,现在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会有刺耳的摩擦声,然后高速猛加速的时候也会又这种摩擦声。
针对这几个问题不知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二的。

网友:
这个速度时候抖,我一边怀疑动平衡

网友:
某个速度区间抖,首先就要怀疑轮胎动平衡。

网友:
轮胎动平衡重新做下,特别是前轮

网友:
我的是 前轮动平衡 不行就这现象,还要如果是装了外置胎压计,尽管重新做动平衡也是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