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东西真的不能想当然。修个疑似灯管坏的42寸电视,其实是电源板不良

楼主(2025-01-17):
没图,修的时候不方便拍,其实就换了块板子而已,也没啥好看的,只是说下感受

自用的海尔42寸电视,之前是看着看着背光灭了,屏幕还有显示,想当然的以为是灯管坏了,毕竟屏本身还有显示嘛,嫌换灯管太麻烦就一直放着,放了好几年了都

最近快过年了想搞个大屏幕给孩子看春晚,她平时都看显示器的,然后想把这个修一下

拆开看发现电源板部分腐蚀生锈的严重,正好前阵子拆那个4s店的32寸屏拆了个电源板下来就给换上了,然后今天测了一下午没问题,看来之前是电源板的问题

之前判断的时候不仔细,以为屏幕能显示就是供电正常的,想当然了,也没仔细测,其实这屏的背光和驱动板的供电不是同一路,一路12V的给驱动板供电,一路24V的给背光供电,原来应该是背光供电那一路的大电容不良引起的,因为这次看了下两个大电容一个都爆浆了,这种时好时坏的板子下次还是得换板试才行,否则还是比较难测的

网友A:
都肉眼可见的爆浆了,更换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拆就判定是瞎胡闹,这要是干家维,很有可能会掉里面,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就判定是瞎胡闹,这要是干家维,很有可能会掉里面,哈哈哈

怎么可能不拆呢,拆肯定是拆了,量也是量过的,甚至连背光都拆过,只不过那时候没材料换,还不至于瞎判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肉眼可见的爆浆了,更换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现在才爆浆,以前没有,另外不止爆浆,很多锈蚀,电阻都酥了,直接换板了,修太费事了,反正正好手头有板子

网友:
修电视要先查电源再查主板然后是灯条

网友C:
测量电压就能区分电源还是背光电路故障,先确保电源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电压就能区分电源还是背光电路故障,先确保电源正常。

嘿嘿,你们真觉得我是新手吗?
有这么简单我早修好了

网友D:
爆浆的电容器以后的维修,得扩大检测元件范围,不然还会出问题。

网友:
间歇性的故障确实不好判断。

网友:
又是发财电容问题,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爆浆的电容器以后的维修,得扩大检测元件范围,不然还会出问题。

爆浆还好,主要是板子锈蚀太严重,很多电感电阻外壳都脆了,不敢用了,全换件又太麻烦,一块电源板而已,不值得这么折腾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也修好了一台显示器。故障是开机几秒有背光然后熄灭,显示是正常的。开始以为是高压灯板或灯出问题了,后来发现也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海尔哪个42寸电视,请把型号帖上来哦,谢谢。

网友:
判断是否背光灯坏还需要检测屏幕,用强光手电照屏幕,是否有图像或者显示什么,如果有图像才是背光故障,或者就是其他电路故障。

网友C:
维修时首先要检查各路电压,正常再检查其他电路,lcd灯管坏的少,电源及背光驱动坏或保护的多,led灯条坏的几率比驱动电路多。

网友E:
我家的海信42寸电视,能正常开机使用,开机后,机器内部总是有滋滋的声音,怀疑有的电容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海信42寸电视,能正常开机使用,开机后,机器内部总是有滋滋的声音,怀疑有的电容损坏了。 ...

电感啸叫而已,没啥大问题,实在不爽了去淘换块电源板就好了,自己搞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时首先要检查各路电压,正常再检查其他电路,lcd灯管坏的少,电源及背光驱动坏或保护的多,led灯条坏的 ...

正常维修嘛肯定是这样,修自己东西嘛就偷懒了一下,想着也用了那么多年了,灯珠老化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