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卡纸,必须拆机才能把纸张取出,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楼主(2025-01-17):
卡纸的位置,纸张几乎都在内部,

没法用手把纸张直接拉出来,
这种情况,是否只能拆机才能解决卡纸问题?

网友A:
修机器不报型号,很难说的,型号报出来有时候有同型号使用的会说的更明确
一般打印机背后有个板可以打开然后慢慢扣出来的
我看你这个型号有点类似我们这边的  富士施乐P268dw

网友:
这点兄弟的打印机设计的比较好,开盖拿出硒鼓基本就能拿出卡住的纸张,惠普的打印机则一旦卡纸就可能被扯断,然后就必须拆机!

网友:
能拿出硒鼓,卡纸也能取出

网友:
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小日本有意这样做,为了要你的信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在打印机背面,

有一个挡板
捏一下可以拿下来
里面把纸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不报型号,很难说的,型号报出来有时候有同型号使用的会说的更明确
一般打印机背后有个板可以打开然 ...

这个是228db,后面确实可以把纸弄出来,
不过刚才把机器拆坏了,花了好长时间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