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手机升级到IOS18.1后,更换第三方电池,不用移植电芯也能显示电池健...

楼主(2025-01-17):
给儿子的iphoneXSMAS更换了某胜的电池后,不能显示电池健康度。昨天,将手机系统升级后,居然能显示健康度了。上网一查,有网友说是从18.1开始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iphone14 关了自动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iphone14 关了自动升级。

我的机子(12P)都是跟随升级的,从来没有出现其他问题,因为我i的机子从不越狱。

网友:
这个是开放兼容配件了?

网友B:
第三方电池,一是不耐用,二是容易鼓包,顶坏屏幕不值得,不如买能跑检测的售后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方电池,一是不耐用,二是容易鼓包,顶坏屏幕不值得,不如买能跑检测的售后电池 ...

第三方电池有许多也是大牌子的,如品胜、德赛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方电池有许多也是大牌子的,如品胜、德赛等。

品胜的也不耐用,一年多就不太行了,德赛的不用问了,市面上你能买到的都是假货,我目前用的就是能跑诊断的电池,能买第三方两块,但是目前还算比较高强度的用了两年了,还有80的健康度,可以了,从性价比来说,第三方电池是比不过的

网友(2025-02-18):
品胜的东西还是算了吧,一年半载的就不行了

网友:
我用过品胜的充电宝和电池,感觉都还行

网友C:
品胜,飞毛腿的都不行,而且锁容,用到报废也显示容量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胜,飞毛腿的都不行,而且锁容,用到报废也显示容量100%

我的苹果8在22年底换品胜的超容电池,用了1年多还是显示100%,当时我也认为如你所说的情况,但现在显示的是97%。说明超容部分的降至标准容量之前都是显示100%,当低于标准容量时就显示百分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苹果8在22年底换品胜的超容电池,用了1年多还是显示100%,当时我也认为如你所说的情况,但现在显示的 ...

我其中一台苹果7P 换品胜用了两年鼓包了,还显示容量100%,另外一台出现突然关机,掉电的情况,容量也显示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其中一台苹果7P 换品胜用了两年鼓包了,还显示容量100%,另外一台出现突然关机,掉电的情况,容量也显示是1 ...

听说这些品牌也有山寨货的,我都是在某宝的品胜旗舰店买的,没翻过车。

网友:
品胜不行,之前换的6S品胜鼓包了,其他牌子的反而不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