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铁塔电池饿死充不进电补救方法

楼主(2025-01-17):
这是一个咸鱼上收的铁塔置换电池,跑不了多远就放在那里吃灰了几个月,今天想拿出来充下电,完全充不进,蓝牙也搜不到,完全饿死了,之前15和16号补过一次电,现在就老方法,直接从数据采集线那里3个一组一组的补,不看不知道,除了15和16号其他电池电压全为0,电压打到10.5V,电流为2.5A,很快把每个电池充到2.5V左右,再插充电器进入充电状态,大家有同样问题的可以这样搞定,另上几张图片。另外说下开始忘冲了大插与小插中间的那个10号电池,后来分开接线才补上

网友A:
是被蓝牙耗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被蓝牙耗光的吗?

不知道,反正是没有电了

网友:
单独充满放几天能保持的话还行,有的就再次降压到1v一下,就没用了

网友B:
能冲起来基本也是白搭

网友:
你这根本不是饿死,就是10号电芯挂了,就算充上也用不久的,换电芯吧,正常就算饿了也能维持2.5V左右电压的,有保护的,否则哪叫保护板啊。而且电芯正常的情况下就算饿到了充电也是能直接恢复的,就算真恢复不了也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充电器接电池正负极充一会就好了

网友C:
你这是单独APP还是微信小程序?一直想找个单独的APP

网友:
放到0已经不可逆了,内阻噌噌噌。全部报废了,保护板还能用。

网友D:
养护一个闲置锂电确实是个很坑的事。

网友E:
我有一组铁锂电池低电压1.2V左右,充电器不识别,都不知道怎么去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单独APP还是微信小程序?一直想找个单独的APP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69230

网友F:
总是有人认为买铁塔赚了,买家有卖的精?

铁塔再便宜都是亏,不信的老铁可以去买来试试

网友:
我把对讲机翻出来也是电池饿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是有人认为买铁塔赚了,买家有卖的精?

你想多了,确实便宜,只不过寿命看点运气,我上一组用了1年多,当时好像120还是多少买的,买了两组,第二组刚开始用,就算个别电芯不行了拼一拼完全够用,要是买3组回来拼2组完好的出来完全没问题,价格你自己算便宜不便宜吧。这东西主要你得会折腾,不会折腾的就别买了

网友G:
你这电池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电池多少钱收的?

100收的60V20A带一个保护板,我取消了4块电池,作48V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是有人认为买铁塔赚了,买家有卖的精?

是的,确实不好组电池练手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组铁锂电池低电压1.2V左右,充电器不识别,都不知道怎么去救

单独充啊,我的都变成0V了,一下就充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养护一个闲置锂电确实是个很坑的事。

的确是的,我还有两块电池闲置,正考虑并一组一起用,这样会少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冲起来基本也是白搭

我改天试下还能骑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