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一台恒温加热台。

楼主(2025-01-17):
DIY加热台背景:
以前买过一台400W的PTC预热台,电商介绍全功率状态温度稳定在260℃恒温,维修LED时加热时间长一点铝基板绝缘涂层变色,焊锡氧化,温度应该是高了。
平时也不维修啥东西,买专业的加热台接灰呀,再说也没地方放啊。
然后就想着能否把它改造一下做个恒温的。
DIY过程:
一、13元买个936主控板,自己有发热芯,结果主控板收到了不能适配家里的1321发热芯,年头太长了忘了发热芯型号了,以后又重新买936主控板。

上边是买错的适配1322~1323发热芯的,温控采用热电偶的。
下边是1321发热芯的,温控采用热敏电阻的。

主控板需要交流电源供电,主要原因是开关管采用的是双向可控硅,这个应该也适用直流电源,没细研究,拆掉后更换一个PMOS管。

二、2快多的塑料外壳。

三、负责开关220V的固态继电器。

四、12V或者5V的开关电源,之前12V转24V调试过失败,后来用5V的,给936主控板的LM358运放改了一下电源,用5V直供就行,随便一个5V充电头就行。
没有照片。
五、拼装调试的过程,期间需要点元器件的再买点。

先看看全部材料,有用的和浪费的材料大概消耗50元吧。

预热台螺丝帽太高,整体不平整,圆孔换螺丝,效果如下。

然后对塑料壳圆孔,这个活挺墨迹全程手动打孔。

热敏电阻后来买的PT100的,规格买错了,想要-50~450℃的,结果买了-50~200的了,它的默认阻值100欧,比塞个烙铁发热芯好看些,能达到控温效果就行吧。

整体元器件组装起来看看吧。

测试高温度。

六、总结,这样拼装的控制精度不及烙铁的效果好,可能是预热台功率大,温度升的猛,铝板跟感温电阻导热速度慢点,PTC发热模块热能释放的慢,最后导致温度漂移大概有30℃吧。
建议有自制加热台的坛友,尽量采用小功率预热台制作,或者用开关电源,用铝块钻孔,直接塞烙铁发热芯做,这样温控精度能有保障。

网友A:
仿做的开源恒温回流加热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做的开源恒温回流加热台

外观真精致,你这个温控精度高吗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B:
936控制板是为热容量小的烙铁头设计的,PTC板热容量大,温度迟滞是正常的。

网友C:
我有全套加热台资料,也是实用这款加热板,东西都买了,没时间做,数码管显示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单片机控制温度的温控还行吧

网友D:
螺丝直通壳子,壳子不会被烫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6控制板是为热容量小的烙铁头设计的,PTC板热容量大,温度迟滞是正常的。 ...

这个预热台通电方式得用脉冲供电,或者就用小功率的加热速度慢点还能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预热台通电方式得用脉冲供电,或者就用小功率的加热速度慢点还能好一些。 ...

中间加一层板子,把螺丝位置错开,这样就不会直接导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真精致,你这个温控精度高吗

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做的开源恒温回流加热台

板子离壳子那么近不会把壳子烤化么?

网友E:
铝基板绝缘涂层变色肯定是加热温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全套加热台资料,也是实用这款加热板,东西都买了,没时间做,数码管显示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

行发给我看看呗,44171745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直通壳子,壳子不会被烫坏么?

距离远,传到下边塑料壳温度就没那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加一层板子,把螺丝位置错开,这样就不会直接导热了

弄的真精致,还带散热风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基板绝缘涂层变色肯定是加热温度过高

嗯,温度高,拆焊时间再长一点,就变黄了

网友:
拆焊LED时把万用表热电偶插上,温度高了就关机,温度下降就开机,手动控温

网友:
搞得这么麻烦、费钱,还精度不高!还不如用温度控制器+加热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发给我看看呗,441717455@qq.com

已发送,我是备的这个料,板子打了,做了一半了吧

网友:
400w功率换个60w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