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一直坚持在GRBL阵营玩雕刻机的TX?

楼主(2025-01-17):
如题,
本坛发过雕刻机作业的TX大概有30几位   用GRBL的貌似不多
有一些铝型材框架的小尺寸玩具机   电控几乎是一色的GRBL  这些机子一般不会再去更换电控了

尤其一些比较大尺寸的商品机/自造机  由于使用了更多的金属材料  结构强度更好一些
对CNC控制系统会有更多的想法

有TX认为GRBL不稳定   容易受干扰,
也有TX把原因归为USB接口    认为还是并口稳定
茶也觉得广告店里那些大型CNC机床   貌似不会有使用USB接口的,人家机器是经常几个小时连续作业的

MCH3系统 也可以通过USB接口控制, 现在的低价USBCNC控制板 不知有多少TX在用的? 稳定吗
国产芯片移植后  是否完美无缺?

网友A:
我会用,但不懂,把电控部分看成一个黑箱,属于操机仔的水平
就和开车一样,开的还行,但要让我修车,两眼一抹黑
我的雕刻机是维宏系统,维宏那破界面极丑,但貌似还比较稳定,极少打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用,但不懂,把电控部分看成一个黑箱,属于操机仔的水平
就和开车一样,开的还行,但要让我修车,两眼 ...

你那一定是商品机    广告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一定是商品机    广告店吧?

不不,纯自娱自乐的,方轨、铝板、主轴2.2KW,盗版维宏,雷赛驱动啥啥啥的都不太记得了。
是从广东一家专门做耳机充电器金属配件的小工厂买的,我去过实地,真正工业上用的那种他们叫高光机,主轴很小目测还没一瓶矿泉水大,但转速据说20万转以上,气动夹具,一个耳机壳就零点几秒光一刀,加工费按分计算。
那家厂也是买了个成品机想用来打小样,结果发现和工业级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机缘巧合我就低价捡漏了台全新二手回来玩。
对了加工尺寸是300×300,但我一般保险点按280×280,太极限用怕限位失灵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不,纯自娱自乐的,方轨、铝板、主轴2.2KW,盗版维宏,雷赛驱动啥啥啥的都不太记得了。
是从广东一家专 ...

真不错啊  这机子对个人玩玩来说已经非常高大上了
得用台PC来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不错啊  这机子对个人玩玩来说已经非常高大上了
得用台PC来带吧?

是,整套的,带一台台式电脑以及水泵和基础夹具之类,但电脑配置极差,刚开始这破电脑经常死机,后来我自己稍稍升级了一下,换了个电源和固态硬盘才稳定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整套的,带一台台式电脑以及水泵和基础夹具之类,但电脑配置极差,刚开始这破电脑经常死机,后来我自 ...

因为是pic维宏卡,没法用笔记本,想淘汰那台式电脑都不行,用乱七八糟的转接卡据说会有兼容问题,所以至今还是台式机控制。

网友B:
茶,你是老玩家了,玩雕刻机这么溜了,还在不断升级提高?敬佩!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pic维宏卡,没法用笔记本,想淘汰那台式电脑都不行,用乱七八糟的转接卡据说会有兼容问题,所以至 ...

没用过内置卡,我猜就是利用总线插槽上的脉冲口而已  和打印口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茶,你是老玩家了,玩雕刻机这么溜了,还在不断升级提高?敬佩!敬佩! ...

何兄别来无恙

没事儿总想折腾 ,其实已经走偏了

想玩些软件

网友C:
雕刻机没有玩过,刻字机倒是玩过好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没有玩过,刻字机倒是玩过好几台。

你可以拆一台刻字机 改造为雕刻机,就不止能刻纸张了

网友D:
拼凑一台USBCNC控制的小雕刻机,尝试过在木板上雕刻,然后就吃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内置卡,我猜就是利用总线插槽上的脉冲口而已  和打印口是一个道理
...

应该是吧,维宏卡插在主板pic插槽上,卡本身通过那种很老式的打印机接口与电控箱连接,电控箱再出来XYZ及其它功能的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维宏卡插在主板pic插槽上,卡本身通过那种很老式的打印机接口与电控箱连接,电控箱再出来XYZ及 ...

那只是一条D25接口的多芯电缆,和打印电缆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凑一台USBCNC控制的小雕刻机,尝试过在木板上雕刻,然后就吃灰了

要想不吃灰  机架结构要有一定强度,
否则做出来也啃不动什么材料  也就完全没有精度可言

结构弱的机架  可以考虑光刻 而非刀刻
要想好的效果激光器上需要花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只是一条D25接口的多芯电缆,和打印电缆没关系

受教了,我就喵过一眼,直接和电控箱一并当做黑箱处理了
人的精力有限,我的主攻方向是会基础编程和操机仔就行,至于电控部分,都是模块化的东西,大不了琢磨下把大黑箱分解成小黑箱,出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我就喵过一眼,直接和电控箱一并当做黑箱处理了
人的精力有限,我的主攻方向是会基础编程 ...

曾经茶是真的痴迷要打印线连接到CNC的效果    楞是买来36脚的1284接口做CNC接口板

即一台CNC机器 象普通(并口)打印机一样  通过标准打印电缆连接到电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茶是真的痴迷要打印线连接到CNC的效果    楞是买来36脚的1284接口做CNC接口板

即一台CNC机器 象普通 ...

点赞,你这是立志芯片级的搞懂原理和软硬件,
这个很难,非常难,不是一般的难,尤其是这种机电一体化的东西,涉及方方面面实在太多细节

其实我发现这个论坛上很少人玩雕刻机,之前在木工论坛,有个专门的雕刻机版块,热闹的很。有很多创意和作品非常有借鉴价值,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