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焊接胶加铝片修复缺齿尼龙齿轮

楼主(2025-01-17):
儿童电动车驱动齿轮坏一齿,在电磁炉散热片上锯一小条,镶进去,配合焊接胶粘牢,干后修整装机修理完成。

网友:
撑不了多久吧?

二○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网友:
相当年去废品站拆电机,这种驱动轮拆过很多

网友:
这应该不是尼龙材质的,尼龙没有这么脆。这么搞没强度。

网友:
这样的粘贴,铝片吃力扭矩大,估计用不长久。如果做成楔形效果要好不少。

网友:
这种材质的齿轮很难用胶粘住

网友:
对齿轮后续使用的寿命存疑,只能说解一时燃眉之急,治标不治本!

网友:
一眼小孩子坐的车的驱动轮   这个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不如找一样的换上去

网友:
是否耐用要看使用场合

楼主:
统一回复,胶水名称说错了,应该叫铸工胶。这胶是我使用过効果最强最好的。另外我把铝条长度加长穿到大轮壁上。说不行的一般都没用过铸工胶。

楼主:
齿轮根部也开点浅槽,起到房子墙脚作用

网友:
塑料如果有增塑剂逸出,粘接管不了多久。

网友:
看介绍铸工胶强度很高,有机会试试

网友:
铝片和铸工胶效果不好。这个齿轮搞成这样,说明工作力矩不小,要么某个地方卡死了。这么粘用不了多久的。粘接面积太小了。齿轮太小了,用树脂和蜡烛翻砂一套估计强度凑合

网友:
估计不久又要坏

网友:
能不能用呀

网友:
还是3D打印一个吧

网友:
看回复用的是铸工胶,楼主是很有信心的。

网友:
等楼主后续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