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NanoKVM简单开箱拆解测评,让普通电脑实现BMC/IPMI远程管理功能

楼主(2025-01-17):
Sipeed推出了NanoKVM,简直是没有BMC的台式机和工作站的福音。有了这个就可以轻松实现以往服务器才有的远程管理功能。

NanoKVM 简介
Lichee NanoKVM 是基于 LicheeRV NanoIP-KVM 产品,继承了 LicheeRV Nano 的极致体积 和 强大功能。
NanoKVM 包含一个 HDMI 输入接口,可以被电脑识别为显示器,捕捉电脑画面;一个 USB2.0 接口连接电脑主机,可被识别为键盘鼠标触摸板等HID设备,同时使用TF卡多余存储空间,挂载为一个U盘设备;全系标配一个百兆网口,用于视频和控制信号等的网络传输。另外Full版还带有ATX电源控制接口(USB-C形态)方便远程控制和查看主机开关机状态;Full 版外壳下还带一个 OLED 显示屏,用于显示本机 IP 和 KVM 相关状态。
为满足用户不同需求,NanoKVM 提供两个版本:
  • NanoKVM Lite 为基础版配置,适合 具有一定DIY能力的个人用户 和 有批量需求的企业用户。
  • NanoKVM Full 为完整版配置,带精致外壳和完整配件,内置开机即用的系统镜像卡,推荐个人用户购买。
NanoKVM官方Wiki文档:https://url.zeruns.com/NanoKVM

使用场景
  • 服务器管理:用于实时监控服务器,获取服务器运行状态,并对其加以控制;
  • 远程桌面、开关机:NanoKVM 摆脱主机必须联网和系统软件的限制,作为主机外置硬件,直接提供远程控制的功能;
  • 远程装机:NanoKVM模拟U盘设备,可挂载装机镜像安装系统,也可进入BIOS对电脑设置;
  • 远程串口(Full内测版暂未引出至接口):NanoKVM引出两组串口,可配合IPMI使用,用户可自行拓展更多配件
  • 更多玩法功能将在后续开放(如直播推流机),敬请期待
已经有部分云服务器厂商使用这个NanoKVM(有PCIE卡版本的)来做I9或AMD R9等家用CPU的物理机服务器出租。比如雨云已经将NanoKVM用于I7-14700HX物理机出租: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839.html

参数
产品NanoKVM (Lite)NanoKVM (Full)PiKVM V4
计算单元LicheeRV Nano(RISCV)LicheeRV Nano(RISCV)CM4 (ARM)
分辨率1080P @ 60fps1080P @ 60fps1080P @ 60fps
视频编码MJPEG, H264(developing)MJPEG, H264(developing)MJPEG, H264
视频延迟90~230ms90~230ms100~230ms
UEFI/BIOS
模拟USB键鼠
模拟USB存储
IPMI
Wake-on-LAN
ATX电源控制无,用户可自行连接USB接口IO控制板RJ45接口IO控制板
OLED显示无,用户可自行扩展128x64 0.96" white128x32 0.91" white
外接串口2路2路1路
TF卡无,用户自备有,开机即用
扩展配件WiFi 或 PoEWiFi/LTE
功耗0.2A@5V0.2A@5VPeak 2.6A@5V
电源输入PC USB即可供电PC USB即可供电 也支持额外辅助供电需要DC 5V 3A供电
散热静音无风扇静音无风扇需要风扇主动散热
尺寸23x37x15mm ~1/30 PiKVM V4 体积40x36x36mm ~1/7 PiKVM V4 体积120x68x44mm

开箱
Lite版和Full版我都买了,下图是Lite版的,一个小的透明盒子装着,里面有NanoKVM和一个带导热双面胶的散热片

NanoKvm Lite 顶面

NanoKvm Lite 网口那一面

NanoKvm Lite 侧面

NanoKvm Lite HDMI接口那一面

NanoKvm Lite 底面

下图为Full版的,有纸皮盒子装着

Full版盒子底部

打开盒子,里面上层是Full版的NanoKVM和一块ATX电源控制接口的IO控制板(KVM-B ,一端连接A板,一端连接电脑ATX针脚,用于电脑的远程开关机)

盒子底层其余配件有:一条 A to C 线,一条 C to C 线,一排杜邦线,一个卡针(可以用来按复位键)

NanoKvm侧面,接口定义

网口的这一面

HDMI接口的那一面,底面还有散热片

ATX电源控制接口的IO控制板(NanoKVM-B)的正面和反面,板上有三个4脚的芯片,芯片丝印为 GA0Y 212G 24S40,没查到资料,我怀疑是光耦。

拆解分析
NanoKVM (Full) 拧下底部四颗螺丝取出电路板和散热片,散热片上有导热垫将处理器的热量传导到散热片上,
NanoKVM 是基于 Sipeed LicheeRV Nano 核心板搭建,处理器为算能的SG2002,搭载算能SG2002处理器,大核 1GHZ 【RISC-V C906 / ARM A53 可选】+ 小核 700MHZ RISC-V C906,256MB DDR3内存,内置 1Tops NPU;板载MIPI-CSI、MIPI-DSI、SDIO、ETH、USB、SPI、UART、I2C等丰富的接口。
Full版自带一张32G的铠侠TF卡;Lite版不自带TF卡,需自行购买TF卡并刷入系统。
NanoKVM_1.3.0版本系统固件下载地址:https://url.zeruns.com/NanoKVM_1_3_0

Full版正面,有一块0.96寸的OLED屏,还有一个RST键和PWR键(控制ATX电源接口的,重启键和开关机键)

Full版HDMI接口这一面

拆解上面的OLED屏小板和HDMI接口小板

可以看到底下有一颗丝印为T7003C的芯片,这是一颗电源管理芯片,3通道1.5A,1.5MHz的DCDC降压PMU。

HDMI小板背面的芯片,Full版为LT6911C,Lite版为LT6911UXC,
LT6911C和LT6911UXC是龙迅半导体(Lontium)推出的两款HDMI转MIPI/LVDS/CSI芯片(其中 LT6911C 支持HDMI 1.4,LT6911UXC 支持 HDMI 2.0),同时具备完善的音频处理能力和灵活的控制接口。
LT6911UXC 可以处理4K@60Hz 的 HDMI 2.0 信号。
所以其实视频信号的瓶颈其实在 SG2002 上。不过体验下来 1080p 是还算流畅的。

功耗测试
Full版只插入网线时功耗在0.7瓦左右

Full版插入网线和HDMI线后工作功率1.3W左右

发热情况热成像
优利德UTi261M热成像仪开箱测评和拍摄效果展示: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798.html
NanoKVM Lite版 插入网线和HDMI后工作一段时间的热成像图,室温21度左右,
SG2002处理器温度44.7℃

HDMI视频转换芯片温度49℃

通电测试
接上网线,USB,HDMI,连接到树莓派上,通电,等待NanoKVM开机完成,屏幕上就会显示IP,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IP就可以进入到管理页面,Lite版没有屏幕得自己去路由器管理页面查看IP。

NanoKVM还支持Tailscale,可以实现无公网IP时也可以远程访问和控制。

支持多种语言,支持虚拟键盘、虚拟硬盘、虚拟网卡,其中虚拟硬盘功能可以上传系统镜像上去实现远程重装系统等功能。

支持 USB、SCP、TF卡 这三种方式上传系统镜像。

视频编码支持 H.264 和 MJPEG ,视频分辨率支持 1920x1080 (16:9)、1280x720 (16:9)、800x600 (4:3)、640x480 (4:3) ,帧率支持 60Hz、30Hz、24Hz

虚拟键盘提供了 Windows 和 Mac 两种模式。另外支持粘贴功能,可以将大段内容粘贴进去(只支持键盘按键的字符,因为是模拟键盘输入的)。

拷贝镜像尽量将TF卡拔下来用读卡器拷贝,而不是直接插在 NanoKVM 上拷贝,因为USB复合设备本身速度并不是很快,拷贝镜像会非常慢,只有5MB/s左右。

推荐阅读
  • 高性价比和便宜的VPS/云服务器推荐: 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383.html
  • 优派VG2481-4K显示器 简单开箱评测,24寸4K: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831.html
  • 爱快 IK-Q6000 WiFi6无线路由器 简单开箱评测和拆解: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835.html
  • 2.5G交换机 TL-SE2420 简单开箱评测: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837.html
  • 机械革命imini Pro820迷你主机评测和拆解,8845H小主机: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813.html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ticle: https://blog.zeruns.top/archives/26.html

网友A:
不是有软件就可以使普通电脑实现I远程管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软件就可以使普通电脑实现I远程管理功能

这个可以实现远程重装系统,开关机,进BIOS调东西等,软件只能进到系统才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软件就可以使普通电脑实现I远程管理功能

这种东西除非是真的服务器放机房或者拿去出租才有人要,而且即使是服务器自带的bmc要远程桌面还得加钱买,其实没几个人买,加上现在搞aio底层有个虚拟机,底层只要不乱动,根本不需要什么kv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