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ype-C母座有没有反过来排列引脚的品种?

楼主(2025-01-17):
jlc打了块电子负载的接口板,加了个type-c ch224k PD诱导芯片装上发现没效果,确定焊接和连线没有错误,直到添加一个新的USB母座导入PCB一个一个接口对才知道焊盘定义不知道什么时候反过来了。主要是Data差分线正负都反了,疑似是jlc EDA里面做翻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焊盘也翻过来,CC1 CC2那些对称的没影响,就是DP DM不能用了(一开始u口放在PCB的右面,翻到左面了),这种也不好飞线,沉金的板子扔了可惜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母座换一个

后续。。。暂时飞线解决。

网友:
你这属于考试答错了题,然后要老师重新改试卷题目啊。

C口的引脚定义都是标准的,没有你说的那种反过来的引脚,除非是专门定制的。

网友:
可以网购平台多搜搜,我觉得应该会有,虽是标准接口,但没强制必须正贴或反贴的,micro usb口就有不同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