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塔锂电池拆解,听说GPS耗电快 能拆除吗

楼主(2025-01-17):
咸鱼买铁塔锂电48/30安的,给电车代步用。里面发现有gps定位,据说这个耗电快,能拆除吗?我下了个1.1版本的上位机软件,信息看不全,有适合这个电池的上位机软件吗?

网友:
BMS通讯板与下板的连线一般4根,2电源,2通讯,监测通讯协议,不过这样很麻烦。充电放电都有控制开关,拆除BMS,自己连接好了

网友:
拓邦板,可以拆

楼主:
天邦达的可以带电拆吗

楼主:
显示串口断开

楼主:
两个软件,都是不能接受数据。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
这电池多钱买的,容量还有多少。我也准备给电动车买一块

楼主:
48/30安的,没拆开过,458元,容量没测。正在学习连接上位机,一直没连接上。

网友A:
这东西也有二手?不是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也有二手?不是偷的吧

应该是公司淘汰下来的,看到网上很多在卖价格也便宜

网友:
这个好像还有17串的版本,,,

网友:
那片小板可以拆的,那片小板功能是蓝牙,GPS和4G。拆了一样可以用rs485连电脑上位机看和设置。只是没有了蓝牙,GPS和4G功能。

网友B:
拆掉通信板与主板的排线就可以了,上面几颗螺丝拧掉,把通信板上面的天线拔掉,通信板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2025-05-23):
引用 网友B:
拆掉通信板与主板的排线就可以了,上面几颗螺丝拧掉,把通信板上面的天线拔掉,通信板就可以取下来了, ...

这个bms看上去是焊上去的?

网友:
如果电池还好,建议楼主把保护板换了,据业内大神说,这个保护板取电是取的某几串的电,不是整个电池组的电。长久了,电池组会不平衡的,另外这个铁塔保护板待机确实比较耗电

网友C:
这板子不休眠,电耗就不会小,20ma起步吧

网友D(2025-07-05):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不休眠,电耗就不会小,20ma起步吧

恩  我测过 是20左右   时间长不用会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我测过 是20左右   时间长不用会休眠

空载会自动休眠。上车就不能休眠了,拔钥匙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