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9710负载仪升级功率折腾经历(附带保姆级教学)

楼主(2025-01-17):
在很久之前,我在闲鱼上淘了一个美尔诺m9710作为我的电子负载,额定是150w的功率。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够用的,但是随着我做的电路板功率越来越大,200w已经是常态了,遂想着去搞个400w的回来,奈何400w的负载仪实在是太贵了于是就打起了手动升级的想法
参考了我师父的教程美尔诺M9710高精度电子负载功率提升教程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第一步先把前脸的胶套给扒下来,没有螺丝固定,直接扒就行
第二步把后面的螺丝给拧下来,然后就可以把后面那个胶套也拆下来了

第三步是拆底面的螺丝,中间几个固定主板的螺丝可以不急着拆,先把旁边几个固定外壳的给拆掉

拆掉之后把外壳一拉,就能看到衣…外壳里面的样子了

拆开之后顺便看一下主板情况,结果发现有一堆被干过的痕迹。。。上面焊油都没清理干净

看在价格还算行的情况下,也不计较了,毕竟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要焊的,待会再清理一下吧
之后把后面板的所有螺丝和排线都拆下来,就能看到完整的内部了

然后把之前没有拆下来的底面螺丝都拆下来(其中有三个是螺母固定的,拆下来之后螺母会掉下来,注意别弄丢了)
然后把主板这面的一个螺丝和两个螺母拆下来,然后把屏幕和变压器的排线拔下来,就可以把主板滑出来了

滑到缺口处就能把主板拿出来了,注意不要大力出奇迹,多晃晃然后慢慢拿

然后去搞一套升级套间回来,在淘宝上买的,大概100多可以搞到
然后光速把空焊位补上,商家会给说明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写要焊的地方,照着焊就行了。
要注意的是mos和散热器的固定,我是先把螺丝拧上去,但是不拧紧,放到板子上调整一下位置之后再略作固定然后拧紧,最后再把mos焊到电路板上,不然螺丝不好拧,或者可能螺丝孔位对不上
其中固定两个散热器螺丝商家给的是不对的,我用的是m3*10的螺丝,刚刚好。

焊完之后就是去改数据了,你可以选择使用商家给的破解小板,也可以选择自己去EPROM里面改代码。自己改的话需要flash烧录器,优点是后顾无忧,把wp引脚上拉就不怕失效了,同时内部比较简洁(一定要记得先把原始数据备份一下!)。破解小板的优点在于方便,只要线焊好就行,不要烧录器,而且成功率高。这两种方法都行的,看个人喜好
这里我选择的是用烧录器改EPROM的数据
然后翻车了。。。。。。

一开机就提示error了,而且设置里面功率也没有发生变化,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不对
最离谱的是,他的电流显示还是好的,误差很小,但是电压测量直接起飞,数值翻了8倍,已经处于了一个完全不可用的状态

无奈下我把EPROM的原始数据刷了回去(还好我备份了),这时候开机不提示错误了,但是电压显示还是错误的
按理来说改功率并不会让测量误差变大,同时这个数值翻了这么多也很显然不是误差了,肯定是电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于是我又把主板拆了出来仔细打量,终于发现了一个不对的地方

这个东西已经明显的歪了,遂进一步观察

可以发现左边那只引脚已经断了,中间的焊盘掉了,最右边那个引脚也基本快断了,合着三个引脚全挂了是吧[捂脸]得亏右边那个还在支撑,不然就直接掉下来了
估计的是原本这几个引脚就不大行了,我拆的时候还碰到了,本来还能支撑一下,现在直接罢工(毕竟一个引脚直接断掉了)。查了一下丝印,这是一个mos管,可能是负责电压采样那一路的
看起来mos本体没坏,只是引脚断了,刚好还有一段引脚,就没换新的(买一个还要等好几天,不想等了),把引脚断的地方修平,直接装了回去

虽然看起来有点矮,但是能用就行
擦腚,开鸡
成功开鸡,轻松秒杀

(这个误差是我可调电源的误差,万用表测的是没问题的,手上也没别的校准设备看究竟是谁不准,先这样用着吧)
但功率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再去刷EPROM还是会报错
最后还是使用了店家的改装小板,把线都焊了上去,然后再把破解小板上面的设定电阻焊上,然后按照店家的教程走,就算完成了

这个地方有个点,店家的提醒是改装小板不能拆,但是楼主实测其实只要第一次开机,然后看到功率改成功了,就可以关机把小板拔掉了,毕竟每一次开机都要等个一段时间还是挺烦的
功率成功突破了150w的限制

(Pmax可以去设置里面看)。170w连续烤鸡半个小时,两边的散热器都只是温热,说明改装成功,补上去的元件也正常工作了
最后把外壳和螺丝装上,完美

总结:是一次非常快乐的折腾经历,成功用了500不到的成本整出来了这个满血400w(可超频600w)的负载仪(官方原价好像要好几k)总体的难度还行,需要会焊接,其他还好,也推荐手上有相似负载仪的也试试(记得一定要去找找相关的帖子或者商家的教程,确认自己的负载仪支持!)

网友:
纯粹来欣赏,这种装备我是没机会用了

网友:
支持折腾

原来楼主是adminismk徒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