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器电源适配器 我看你浓眉大眼 咋就坏了呢?

楼主(2025-01-18):
前些日在海鲜市场买了一个小米 rm2100路由器,刷了openwrt 23版本 用的时候老是不经意间卡死。 今天无意间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电源适配器的电压,发现只有8伏。

不知道这个电源问题是不是其偶现卡死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25-1-19 10:29):
我换了一个 12V 的电源,一样会偶现卡顿,看来不是电源的问题。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5-2-5 10:47):
这几天将golang的程序停掉,然后发现没有卡壳现象发生了,估计是 golang 程序和 mips 32 位的 cpu 兼容性不好

补充内容 (2025-2-5 10:48):
有可能golang程序在 mipsel 上 GC 做的不好,导致其会耗费太多系统资源。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我的CR6608刷了老毛子也一样有这种问题,电源后配的。

网友:
估计里面的电容怀胎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本身的问题,如果负载过重造成电源电源偏低早就烧坏了或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8伏 差太多了

网友:
这不简单,找个680μ电解并插头上再测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楼主:
正在测试,是不是安装的某个golang的程序导致的。

网友:
电源出问题的几率很小的,这都能碰到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网上三块钱包邮拆机二手
你是电压低,我的网件是电压接近14V了,拆开看不到明显损坏的原件,最终只能换掉。

网友:
不带负载就只有8V,不是电源坏就是万用表不准。
电源适配器一直高负载,里面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2025-02-17):
不带负载就只有8V,不是电源坏就是万用表不准。

网友:
睿德电源我拆过很多,有一款12v0.5A的教程爆输出电容,可以说质量很一般吧

网友:
电源坏的不多

网友A:
电源只有8V,还是有问题的,建议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只有8V,还是有问题的,建议换掉

已经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