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今天拆个疼聋的电动变焦镜头改手动,TAMRON TV ZOOM LENS 483WA 8-80mm 1:1.8

楼主(2025-01-18):
TAMRON TV ZOOM LENS 说是疼聋家C口变焦镜头
483WA 是型号名称
8-80mm 1:1.8是规格,焦距8-80mm,最大光圈1.8

这个镜头居然也是塑料的,这种镜头改手动超级简单,拆了外壳和电机就行

拆下外壳上的螺丝

直接就可以拿下最大的那片外壳

看看电路板

不认识的玩意,也没啥用处,都是要扔的货

后口先拆一层,拿下卡口,这部分是金属的

里边的弹簧片

继续拆下这个转接圈

现在该拆电路了

这个输入接口很特殊

拆下电路板

减速电机连支架拆掉,排线拆下

2颗螺丝拆掉光圈电机

光圈这里有个分级ND,这么看在中间还有两级ND

仔细看看,原来是3级ND

不需要这货,拆掉

在看这个有意思的板子,上边居然还贴一块板子

卡口装回去,得到了一个手动镜头,还有一堆没用的玩意

楼主:
光圈和变焦的视频

网友:
这家伙不便宜

网友:
见识一下,,家里有,不敢拆。。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做个电子显微镜

网友:
可以看电路,小元件能看清了。

网友:
这个是很老的产品了吧

网友:
镜头是塑料做的。

网友:
老东西了,我也有

网友:
谢广坤家的疼聋吗

网友:
带电动的功能,可以改造成显微镜吧

网友:
好奇,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原来是从镜筒外边控制的

网友A:
适配的靶面有点小吧
那个子板一般是原电路板设计有问题,又打的补丁

网友:
手动的省电,成像质量怎样?样片发一张不?

网友:
跟风玩玩手动的,现在在物色支架。

网友:
内部结构还挺复杂的

楼主:
现在的手机镜头甚至相机镜头,只要他没宣传是玻璃镜片的,全都是塑料镜片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配的靶面有点小吧
那个子板一般是原电路板设计有问题,又打的补丁

是很小,配不上我的相机

你也玩M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