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秒杀飞利浦241v显示器不通电通病

楼主(2025-01-18):
飞利浦241v显示器的主板是三合一一体板,就是电源,信号解码,背光集成到一起,这个主板,也用在aoc24寸显示器上,毕竟是同工厂出来的,面板也是同工厂出来的

故障现象是突然就黑屏,然后不开机,灯不亮,这台就是保内的,只是财务不愿意等,直接就拆修了,反正24寸也不值钱,直接动手秒杀之
所谓通病,就是这个系列都存在这个问题,故障率非常高,设计或者质量问题

量保险ok
电容整流后300vok
启动电阻ok

lnk6764v  这个是电源芯片,不需要外接mos管就能工作

5a100v的高速整流管短路,直插代用就可,sr sb系列都是可代换

测试ok

非常简单的问题,直接抄作业就行,有手就会。
有想法的,欢迎拍砖

网友:
没想到二极管现在也是易损件了

网友A:
这是代换了几个管子就搞定了啊,看来是设计问题

网友:
管子余量小了点

网友B:
集成度高了看以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度高了看以都简单

pwm与mos都能集成了,这个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与mos都能集成了,这个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现都模块多功能集成了,散热、寿命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代换了几个管子就搞定了啊,看来是设计问题

是的,好几片板都是这个坏,不好说是质量还是设计的问题,如果想测试,估计要上热成像看温度和是电流看电流,一般来说,要么管子质量问题,要么散热不好,要么是电压过高。但是这种贴片管子见到坏得不少

网友C:
为什么会坏呢?
5100C 是100V耐压5A电流,看线路无论电压还是电流都没有风险的.
0.85V的压降如果过2A就1.7W如果俩管子参数不一致那可能其中一个管子扛1W多.

网友D:
这种情况说明厂家根本就没有做严格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坏呢?
5100C 是100V耐压5A电流,看线路无论电压还是电流都没有风险的.
0.85V的压降如果过2A就1.7W ...

有没有可能是过热才坏的呢?有没有这种管子质量问题?并不是它余量不足。5100参数上看,在本电路中,都没用到一半的样子,这台机器最多也就二十多w。
实际维修中,我只用一个,它也能用,还没坏,手摸管子温度也不高。5100管子怎么会坏这个问题,我不懂

网友E:
我的LG22寸VGA接口接触不良,偶尔黑屏,用纸盒顶起VGA接口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说明厂家根本就没有做严格的测试。

实验室数据和外面的数据完全不同,外面的各种湿度,温度,还有电网电压,干扰,使用习惯等很多看不见的因素,这是实验室所不具备的,不能完全模拟出来的,有的机器,你一直开着,它完全没问题,但是有可能你关机再开机,它就是那一下冲击就没了
比如南方的潮湿天气,这种情况下断电再开机,有可能直接炸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LG22寸VGA接口接触不良,偶尔黑屏,用纸盒顶起VGA接口就没事

lg显示器也有通病,你回去看看中间那个针,看看有没有生锈,我碰到过好几台都是一样的,dc接口生锈,洗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室数据和外面的数据完全不同,外面的各种湿度,温度,还有电网电压,干扰,使用习惯等很多看不见的因 ...

完全赞同,曾经一个电视站的机顶盒电源,断电后再开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坏呢?
5100C 是100V耐压5A电流,看线路无论电压还是电流都没有风险的.
0.85V的压降如果过2A就1.7W ...

微电子集成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它要坏你挡也挡不住

网友:
最烦三合一,出问题小白无从下手

网友F:
既然是通病,就要多备配件,应付经常性的故障修理

网友:
以前的大佬只能想当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通病,就要多备配件,应付经常性的故障修理

用分立元件代替就行,焊好了,脚长长的,还能散热,又不是不能用,搞不好分立的质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