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了LM399基准模块,标称10V不是很完美,借用瓦叔的电路改成整数了

楼主(2025-01-18):
手上虽然已经有好几个基准了,但还是忍不住入了一个LM399基准,因为担心电位器调整不稳定,特意选了个用塑料块电阻分压的,只是标定值不是太整,算是个小遗憾。

加了typec接口的PD诱骗器方便供电,对比了一下自己的几个表也放心了

但这个10V输出不是太完美,在矿坛看到了大佬瓦叔(Washu)的帖子,有关于LM399通过跳线调整的电路,稳定性远胜电位器调整的,于是研究了一下终于搞懂了,电路关键就是这个2倍数阻值的多电阻并联网络,可以很窄的范围内实现几乎线性的分压比例,而且对分压电阻的要求非常低,除了对100欧指标要求稍高要用好点的外,20K以上的用普通电阻就行了。

顺便用excel表格模拟了一下,可以看出我这个芯片直出为7.05499V时,跳线用0011001001就行,跟上面仿真结果相同,从表格统计上看,这个分压比例步进可以做到0.4mV左右,所以整出10后面3个零完全没问题。

接着就是动手了,找了个洞洞板开工,因为我的LM399直出电压还比较接近7V,所以用不到5K和10K这两个影响相对较大的电阻,20K起的电阻用普通贴片电阻就行了,100欧选了个之前万用表上拆下灭的分压网络电阻,手摸法自测温漂还行,焊好后把跳线设置为0011001001,接到原来LM399的10V输出上进行分压,跟上面的计算相符。

最终结果还行,终于得到一长串的0了,强迫症又治好一次

网友:
业余588最好

网友A:
这个业余是什么意思?588比较稳定还是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业余是什么意思?588比较稳定还是说便宜?

AD588优点:有较高的初始精度,有12bit的绝对精度,BQ,KQ有1.5PPM/℃低温漂,一般用户不需要进行校准就可以相信它的输出值。

网友:
好了还会犯的

网友:
做了几次LM399的基准,最后还是升压仅用于提供恒流,输出只使用缓冲后的原始电压,感觉这样使用输出电压稳定性和噪音以及温漂都较为稳定,用了比较六位半感觉也可行

网友:
瓦数的设计

楼主:
对,重点就是这个电路来的,用倍数关系的一组电阻通过跳线并联,实现分压比例的精密调节,同时极大的弱化电阻的指标要求,原理在原帖里washu有详细解释,我就不重复了;特别适合10V输出稍高一点的微调,我只是试用了一下,效果真的很好。

楼主:
还是大佬有经验,不过这次能管很久的,毕竟我还没入坑高位表。

网友:
还是0多看着爽

网友:
我放弃了,还是买的VolGen比较省心,没有台表的话自己还是弄AD588比较方便,三位半可以直接相信它的输出是准的

网友B:
还好有公式可以辅助自动填充结果,这么多组合状态用手工计算的话要费很多时间,话说回来矿坛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性格不太好,十多年前被里边的长辈骂过就心里有阴影就没有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重点就是这个电路来的,用倍数关系的一组电阻通过跳线并联,实现分压比例的精密调节,同时极大的弱化 ...

它是微调要求很弱,同相端100欧和输出后面那个分压排阻还是有要求的。如果前面这两项漂的话,后面的电阻稳住没用。

它的基本假设是10V能在输出电阻精确分压出7/10电压,这个比例不能飘,漂多少输出就直接漂多少。然后同相端能设定好以后长稳,靠的是100欧很稳,然后后面的相当于小数温调的,漂也漂小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好有公式可以辅助自动填充结果,这么多组合状态用手工计算的话要费很多时间,话说回来矿坛里很多上了年纪 ...

没有,实际调的时候,多了就拨减,少了就拨增加那个,每一位只有“不接00”“接地01”“接输出端10V 10”三种情况,后面的每位调节范围理论上是上一位的二分之一,所以很好调的。

当然,我也觉得如果作者能不吝把这些说清楚就好了。但也许是washu没想到有人这么菜吧。毕竟回答了这个问题,总有下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有人会不明白的

网友D:
我从天平上扣了个399,也想要着用这个电路弄个一串0的,还特意买了2ppm和5ppm温漂的金属箔电阻,但发现这个399本身从小数点后第五位就稳不住,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实际调的时候,多了就拨减,少了就拨增加那个,每一位只有“不接00”“接地01”“接输出端10V 10” ...

兄弟所言极是,越小的电阻权重大接上会有明显变化,大电阻影响小,直接从小到大的顺序试,几下就调到整数了,只是我没想到我用的贴片电阻实测误差挺大的,跳线居然还是和理论值一样,可见这个电路对大电阻精度要求真的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天平上扣了个399,也想要着用这个电路弄个一串0的,还特意买了2ppm和5ppm温漂的金属箔电阻,但发现这个 ...

这个电路是用100欧上拉分压的,并联电阻5K起步,我大概模拟了一下,能实现的电压调整步进(mV):avg 0.378917835,min 0.364371704,max 0.394044074,所以小数点后3个零没问题,4个零以上就靠运气了,如果想提高调整精度,可以把100欧电阻换更小的,但这样调整能力就更小了,本来就只能调96%~100%。

网友D:
也研究过washu的那个电路,他是针对特定比例分压电阻,为适应不同电压的基准而设计的,所以调节范围比较大而且是正负都可调的。
我是手头就这一个拆机399,所以简化掉了加法器的部分。计算出理论阻值之后,就在附近很小的范围内调节,理论上可以做很精细调整的。奈何这个老旧的基准不给力,每次加电最后两位数字都不一样(7位半),只能稳定到6.8853。按说399都用在那么多6位半上面了,不应该这么不堪,猜测可能是老化太严重,或者是万用表筛剩下的(更可能两者都是)。年后准备买新的399再试试,要不白瞎了费劲儿做的壳子和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研究过washu的那个电路,他是针对特定比例分压电阻,为适应不同电压的基准而设计的,所以调节范围比较大 ...

你这个外壳做的很漂亮,不过电压为啥是14伏?倍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