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大电流挡采样电阻和布线改造

楼主(2025-01-18):
之前测试时也提到过,T21L大电流挡温飘还是挺大的,虽然从采样电阻布线来看,它没有犯众仪一些型号的明显的错误,采样点设计在采样电阻焊盘根部,表面上看似乎很合理,但仔细看的话,采样电阻下面的焊盘面积相当大,采样点和焊盘边缘相接,实际上距离采样电阻引脚还是有几毫米距离。这也是引起明显温飘的原因。
为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采用了老办法,切断布线,从新飞线到采样电阻引脚上。温飘大大改善,测量5A电流,5分钟也就飘高1mA。
闲来无事,又觉得这个采样电阻焊盘比较适合用四线贴片采样电阻,于是采购了两种四线贴片采样电阻,换上。效果还是不错的,直接换上,不用校准精度都还不错。测量5A电流,10分钟不漂。(尾数跳正常1个字)
改造完闭,我又想到一个办法,可惜我的焊盘和布线破坏比较严重,没法做实验了,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方法就是,目前的采样点是在焊盘边缘,我们可以在采样点位置向采样电阻引脚方向割槽,把焊盘割出采样布线到电阻引脚位置。这样,既不需要飞线,也不需要换电阻。

网友:
割盘需要手术刀,手上美工刀容易崩口

网友A:
大佬  这个万用表测小容量电容电感的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  这个万用表测小容量电容电感的精度怎么样

如果有这方面需求,还是联系上电桥。万用表测这些东西不是很理想,也不靠谱。

网友:
历害了,研究的这么深入,总有神一样的人存在,

网友:
万用表行家玩得深入啊

网友:
这种采样电阻应该买4线的

网友B:
最后那一段我没看懂,是把焊盘多余的部分给切掉,把铜箔多余的部分也切掉,让它以最短的路径到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一段我没看懂,是把焊盘多余的部分给切掉,把铜箔多余的部分也切掉,让它以最短的路径到达吗? ...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感觉原温漂是焊锡引起的,这么短的铜皮产生的压降应该没焊锡大

网友:
感觉可以把原来取样线路的阻焊油漆刮掉,再在原来铜箔走线上面堆一层较厚的焊锡也可以实现减小线路阻值的作用,这样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原温漂是焊锡引起的,这么短的铜皮产生的压降应该没焊锡大

都有影响,这种情况,锡在电阻下面,不便处理,尽量减小一切影响。铜的温飘也不小。

网友:
这都能改,牛!

网友:
历害历害,研究深入

网友:
同样器件要想用好就是功力。

网友:
太精细了,一般人玩不转,还是飞线省事

网友:
这个就是DIY精神了,实际使用效果不大,但相当开心

网友:
这类做仪表的layout取样布线那么随意的嘛,取样器件Layout时一般是从俩焊盘中间出线呀.

网友:
国产仪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