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何有些手机录屏只支持H264,不支持H265?

楼主(2025-01-18):
支持H265是很复杂的事情么?

为何只支持H264呢

网友:
问厂家...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网友:
H265编码比解码更消耗算力,中低端芯片支持不好

网友:
可能是厂家这样设定吧

网友A:
H264和H265都是指编码和解码,说白了就跟winrar一样。
手机soc性能低下所以编解码时会慢到让你怀疑人生。
解决办法就是把H265硬件集成到手机里去。
说白了就是手机里有就有,没有就没办法,就是平常说的硬解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64和H265都是指编码和解码,说白了就跟winrar一样。
手机soc性能低下所以编解码时会慢到让你怀疑人生。
...

一般处理器自带h265功能?不需要软解码?

网友:
硬件或者专利啥的?自己猜测的
不过咱也就录个屏,时间应该不会太长,也无所谓吧

网友B:
转成265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成265就可以了吧

可以把h264转成h265么?

网友:
iOS 18 录屏现在是 H265 (HEVC)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