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种种迹象表明,这货绝对是三无;重重经验证明,这坑也只能自己避

楼主(2025-01-18):
上回书(不信邪,二购oneda电池,继续拉跨;三无货,价格更美丽,一试无虞 - 电脑软硬派 数码之家)说到,迫于无奈买了一款 三无 的笔记本电池。到底有怎么三无呢,还让我慢慢道来。

首先看包装盒正反两面

图 1.1
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商标

图 1.2
我只有在侧面找到了个电池型号,这应该是方便他们拣货用的。

图 1.3
打开包装盒后,可以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依然看不到任何商标的痕迹。
拆开电脑将其装上:

图 1.4
电源接口插入比较容易,就是螺丝口位置对得不是那么严丝合缝,我当初还流了一个特写:

图 1.5
安装完毕后,在电脑上打开 aid64 测试一下:

图 1.6
咦,怎么看这个里面色设备名称这么面熟呢?原来跟之前买的 oneda 的电池里面测试的制造商是一个,而且序列号和唯一识别码也是一个,看来这里面的信息不可信啊,两者应该都是伪造的。
====================这是分割线====================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的笔记本放在公司里面一天 24 小时开机,所有曾经出现两块电池都鼓包的现象。而现在我只用能三无的产品,想想出问题的概率就更大的,如果能实现插入电源后不充电的解决方案就好了。网上找了一下资料,都是说使用联想的lenovo vantage软件,我从微软商店中下载这个 400 多兆的软件,安装后发现还需要安装另外一个服务软件才能正常启用,我按照它说的照办了,然后它要求我安装的那个服务我安装失败了。
看来联想的不靠谱是全方位的。我又从网上找了一下,找到了一个 Energy Management 的软件,是联想在 win8 时代用来管理电池的软件,我就死马当活马医了。打开软件后,有一个最佳电池寿命的选项,选中后接入电源后就不会触发充电了。

图 2.1
选中后,再打开 aid64 软件查看电源,发现 图 1.6 中的电源状态中就没有正在充电的说明了:

图 2.2

网友A:
这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
软包的就是天生容易鼓,我觉得一两个月看一下损耗应该就能预防,毕竟损耗大了肯定有鼓的嫌疑....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挺好的吗?

图片中的显示电池损耗度0,是由于电池是刚买的

网友:
这种电池用着还得自己多观察多注意,毕竟没有什么厂商背书

网友:
软包,娇气,亏满都鼓包

网友B:
不要过充放,一般不会鼓包,电池行业的整体工艺应该上来了

网友C:
电池容量真实的吗?

网友:
学习了
紫苏紫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真实的吗?

这个我暂时无法辨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过充放,一般不会鼓包,电池行业的整体工艺应该上来了

之前电池没有怎么用,一直插着电源,没有想到就充坏了,也不知道为何在插入电源的情况下,操作系统还给电池充电。

网友:
你要便宜,他要赚钱,于是就……

网友:
oneda——看这名字,就有向onda套近乎的意思

网友:
系列号是亮点,居然不是9个8,直接就是1到9,

网友:
这种电池用着还得自己多观察多注意,毕竟没有

网友:
鼓包是软壳电池的天性。

网友:
现在电池不可拆卸真的不方便

楼主:
一百多块大洋

网友:
如果公司24小时不断电,不妨把电池充到80%左右后从内部断开,完全依靠适配器供电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