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版富勒M65无线鼠标充电部分安装测试

楼主(2025-01-18):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408-1-1.html

充电部分来源是4056小板,论坛活动白嫖的,电池也是之前论坛活动白嫖的...

因为首次拆贴片LED没经验夹坏了一个,4056用烙铁没拆下来,想着肯定是底部焊到PCB上了,一时抽疯暴力拆解干废了两个芯片:

冷静下来想到了大佬们的铁板烧和煤气灶大法,所以用第二个小板做试验,用打火机烧背面成功把芯片拆下:

拿出第三个小板,无损拆下4056:

装好各元件插电测试,红蓝灯都亮,原配2脚到地电阻是122,搬过来时改成了103:

焊好电池,装回LED灯亮,供电看起来正常,电源开关暂不可用,以后找个电池占位桶再改:

外壳开孔有点丑:

插电测试,刚插时红蓝都亮,过一会蓝灯熄灭:

MMP这都充了一夜了还是红灯亮,电池也还是一点电都没有,该从哪里排查?

楼主:
把飞线断开了一下就能充电了,测了下电压3.2V左右,充满电压4.2V左右,充电时间3小时40分,算下来充电电流不到100mA,限流电阻选的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A:
DIY的快乐比实际用途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快乐比实际用途更重要

你倒是分析一下充不进电怎么排查啊...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网友B:
楼主需要备个PTC加热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备个PTC加热台了。

又想骗我花钱?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网友C:
丸辣
电池接到4056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丸辣
电池接到4056上了吗?

当然接了...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网友D:
你这辛辛苦苦画了板,外壳开孔开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辛辛苦苦画了板,外壳开孔开成这样

手头上没有合适的家伙,再说那位置也不规则...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丸辣
电池接到4056上了吗?

1.4056坏
2.电池坏
3.电池保护板坏(如有)
4.电池引线中间断路外皮完好
5.原理图失误
6.远程协助沟通失误导致pcb与原理图脱节
7.最近发现掉积分了我乱灌水还请海涵哈哈

网友E:
一看就是松香助焊剂一大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056坏
2.电池坏
3.电池保护板坏(如有)

经你提醒,刚拿出炮灰表测试,发现输出输出端只有0.3V,输入端5.0XV正常,然后想着断开正极飞的线试试,断开后再测试输出3.2XV,再连上飞线,鼠标LED亮了,输出端还是3.2V,这说明输出正常了?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松香助焊剂一大坨

不应该是黑乎乎的么?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网友C:
我水平太低,都不知道你在说个啥
悬丝诊脉,乱开个药方
建议自查自纠,对着4056PDF跑一下板上走线,没问题就再核对一遍是否有电阻电容焊反了的情况,意思就是说电阻位你搞了个电容上去,电容位你搞了个电阻上去,毕竟个头大小基本一样,手忙脚乱有时还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水平太低,都不知道你在说个啥
悬丝诊脉,乱开个药方
建议自查自纠,对着4056PDF跑一下板 ...

4056外围就这么几个元件咋可能搞错,请看12#...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6外围就这么几个元件咋可能搞错,请看12#...

上面回复就是回复你12楼的,不知道咋回事没引用到
这事只能自查,指望悬丝诊脉药到病除沟通太费劲了

网友F:
估计是铜箔连线没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铜箔连线没接对

没接对不至于鼠标工作正常吧?

二○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对不至于鼠标工作正常吧?

抱歉,表述不清,就是连线与电路原理图不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