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2.4G无线收音麦克风 拆得一块LIR1254小电池

楼主(2025-01-18):
充不进去电了,拆开把电池单独充电没问题。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拆得一块LIR1254小电池,但没什么用。

芯片型号都打磨了,只有接收板上有一个芯片型号没打磨

接收端

发射端

网友A:
我判断你这款比K8这种质量要好

因为,你这采用的是成本较高的硅麦
而不是k8这种廉价的驻极体电容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判断你这款比K8这种质量要好

因为,你这采用的是成本较高的硅麦

集成度太高,拆不出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成度太高,拆不出有价值的东西

我亲身体验过,这种无线麦都是骗小白
都是出个声而已,它降噪是干净,掐头去尾,所以都是垃圾

网友:
小锂电池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判断你这款比K8这种质量要好

因为,你这采用的是成本较高的硅麦

专业话筒也有用驻极体的  好的成本不低的  比如4018V

网友B:
2032供电的

网友:
原来如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2供电的

LIR1254小电池

网友:
1254电池很多蓝牙耳机可以用

网友:
集成度够高,可以加装论坛比较火的C口充电电路

网友:
集成度高元件小密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