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9F04T4ANCQK1 2259XT+N38 求解 此颗粒的真实身份

楼主(2025-01-18):
求助大佬29F04T4ANCQK1(89, CB, 98, 32, C6, 00)和29F04T2ANCQK1(89D3AC32C600)之间是什么关系?常规的59xt,59xt2,63xt工具竟然都没有他的ID,通过更改ID的方法开卡会卡在download mpisp 阶段

找遍了所有flash DB库发现都没有此颗粒ID,这颗粒是有什么特殊点吗,目前颗粒贴在了59xt上

网友A:
1.2V电压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电压试试看吧

这个不行,会卡在什么IO阶段

网友B:
我猜这个是英特尔原厂pTLC,89D3AC32C600转89CB9832C600,qlc转tlc
就跟英特尔L06B转B0KB一样,89A46432AA01转89B47832AA01,mlc转tlc
短接可能识别到正确的qlc的id,类比L06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这个是英特尔原厂pTLC,89D3AC32C600转89CB9832C600,qlc转tlc
就跟英特尔L06B转B0KB一样,89A46432AA0 ...

正解了,短接后识别正常

网友C:
29F04T4ANCQK1 和29F04T2ANCQK1属同一制程,同样容量,同样ce数量,同样ID。唯一区别就是前者是4ch 252脚位,后者是2ch 152脚位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593-1-1.html

和我这芯片一样ID,明明PS3111支持的,但不会改QVCC,短接无效,求助无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593-1-1.html

和我这芯片一样ID,明明PS3111支持的,但不会改QVCC,短 ...

据说换PS3111 ce版本主控能解决。

或者上慧荣,在慧荣主控上识别ID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换PS3111 ce版本主控能解决。

或者上慧荣,在慧荣主控上识别ID正常

换过 CE和CF版本的PS3111结果都一样识别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29F04T4ANCQK1 和29F04T2ANCQK1属同一制程,同样容量,同样ce数量,同样ID。唯一区别就是前者是4ch 252脚位 ...

斗胆向范大佬请教一下,我将此颗粒贴上了鱼上买的63xt BGA272双贴,自行贴上主控后可以识别1G,但是识别不了颗粒ID,是不是需要更改条线呢?还是说有其他原因(比如我主控没焊好)会导致无法读ID,颗粒的话我贴上59xt是能识别的,这里是我的板子的信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斗胆向范大佬请教一下,我将此颗粒贴上了鱼上买的63xt BGA272双贴,自行贴上主控后可以识别1G,但是识别 ...

ad才能开n38吧,你这个主控是ac还是ad后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才能开n38吧,你这个主控是ac还是ad后缀的?

AC和AD我均上过,一样的情况就是能识别1G,但是读不了CE,所以怀疑是不是什么跳线没有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