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改造电池测试仪BT-168 PRO

楼主(2025-01-18):
在网上买了一个电池测试仪BT-168PRO,可以测试1.2V-4.8V的电池电压,发现里面没有负载电阻,当测试大内阻的电池时,只测试电压测试不出来电池的好坏。
于是在里面的两组电池连接片上分别并联了两个47欧姆的电阻,这样在测试大内阻的电池时能测试出电池的好坏。

这个长度可以测试21700电池。

这是测试一节18650电池。

用万用表测试这节1号电池的电压是1.2伏,

用测试仪测试电压是1.1伏,可以看出来并联的电阻起作用了。

里面的两个电阻是后加的。

这节9V电池使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是9.82伏,

用测试仪测试电压是7.3伏,并且在测试过程中电压还会不停地下降,这节电池在短时间工作时还能正常使用。

这节CR2032电池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是3.04伏,

用测试仪测试电压是2.03伏,并且在测试过程中电压还会继续下降,测试结果显示电池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一个带壳的电压表

网友:
并联的电阻太小了,放电电流太大了,9V和3V都是工作在小电流情况下。

网友:
改加电阻的办法不错

网友A:
感觉9V和纽扣电池用47欧电流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9V和纽扣电池用47欧电流有点大了。

测试1秒就够了,长时间测试确实会给电池放电。

网友:
改得有点鸡肋啊,不如直接用内阻仪测试

网友B:
测 9V、1.5V、CR2032 等,最好控制电流不要超过 10mA。

网友:
带载测电压,电流大了等于在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 9V、1.5V、CR2032 等,最好控制电流不要超过 10mA。

测试了一节不能使用的9V电池,短路电流才16mA。
测试另一节新的9V电池的短路电流竟然达到了1A。

网友:
改造的不错,不愧玩数码的

网友:
可以改小点的电阻

网友:
就是个电压表啊

网友:
有点鸡肋啊!

网友C:
电阻换12v米泡当指示灯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换12v米泡当指示灯负载。

根据一些经验和测试数据,12V米泡在6V以上的电压下可能会微微发光,但亮度非常有限,且不足以起到实际的照明作用。至少在9V的电压下,灯泡才可能发出一些较为明显的光(AI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