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GPS终端,用外壳做了一个电源

楼主(2025-01-18):
拆了GPS终端,全铝合金外壳,做了三根线,输入接地,输出,电源模块的散热器从背面钻孔固定,旁边涂的硅胶电源模块安装固定在散热器上通电试机,27V输入,14V输出,输出电流调到15A整个模块只有温热,全部完成后拿到设备上去试试

网友:
金属壳影响信号吧?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网友:
这外壳够厚被动散热都可以

网友:
看不懂什么电源

网友:
这只是一个调压模块?

网友:
外壳做得好

网友:
GPS定位模块在哪

网友:
外壳当防水盒正好。。。

网友:
这外壳散热好

网友:
铝合金壳挺厚实的,这电源有点奢侈

网友:
这是要户外呀

网友:
这外壳真得好!

网友:
全铝合金外壳看起来相当厚实

网友:
LTC电源芯片太贵,固态电容可以换成降级版,加大蓝宝石电容。建议用LM5118便宜点的平替,或者上海芯龙等其它国产升降压。

网友:
这壳子太实在了。

网友:
金属壳子不错

能卖二斤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