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悦浴霸五合一开关故障维修及分析

楼主(2025-01-18):
小舅子家厕所开关说卡死了不能开,今天有空继续当万能工

开关用料好,开盖花了好多时间

用的重庆鸽牌线1.5带电暖2500W轻轻松松

故障模块

触点烧损痕迹

本着能修不换道理,打磨试试

触点既然轻微刮一下就漏白,难道是传说中的镀银触点?有这么高级?

分析:电暖2500W,对于这种开关控制来说,触点长期使用难免会有烧损,算是易损件,很多维修是直接换开关总成。这个五合一开关某宝60左右一个,算小贵了,不知道这样打磨后能用多久。
还有左下照明控制属于小电流,模块和电源相同,其实还可以对调模块,不改接线和按键,这样也许能用更久

网友:
这种触点一旦受损,打磨完会更容易损伤

网友A:
昨天也去了出租房更换了浴霸,线颜色都是一样的,还好带了万用表。

网友:
只要塑料件没变形损坏应该能用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去了出租房更换了浴霸,线颜色都是一样的,还好带了万用表。

用料还不错呢,其实开关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个模块,但是各家模块基本不通用,坏了要么换总成要么打磨修,如果能换单个模块更合适(和水龙头换阀芯一个道理)

网友B:
换触点呗,坛里有高温锡焊银片的,你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触点呗,坛里有高温锡焊银片的,你搜搜看

自己焊接银触点,这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五金店买个这样的开关也没那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焊接银触点,这成本有点高啊

不高呀,你买个新开关25元可能还不如旧的质量好,如用25买银大概此开关可用至你寿归正寢

网友:
论坛禁止种蔬菜,一经发现立即铲除

网友:
还是换一个,也不贵,打磨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氧化发黑。

网友C:
这种打磨也许更费时,并且也无法保证能继续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打磨也许更费时,并且也无法保证能继续用多长时间

不是还有下策吗,实在不行可以对换模块